上报成果 与欧姆龙PLC的无协议通讯,并且解析CAD图纸

楼主(2012-05-02):
这里只提供关键部分代码了。
现在能做到读取DXF文件格式的矩形,以及里面的孔(只要求做到这些)

看看效果

软件显示的简图

上PLC通讯控制程序

PC端程序
里面含有读DxF 文件格式代码+串口与PLC通信.h和 .CPP    通信部分可以直接用。

有这方面需要的。可以联系我.

网友A:
楼主牛,能不能讲下读DXF文件格式!

网友B:
不是太清楚楼主的意图.

解析DXF格式,然后驱动PLC控制雕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清楚楼主的意图.

解析DXF格式,然后驱动PLC控制雕刻机?

是的!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牛,能不能讲下读DXF文件格式!

其实不难    用文本打开一张DXF图纸
然后要做的只有两件事情
1、获取整个图纸的坐标系(坐标原点) $USCORG
2、从文档中提取各个图素。
提示:DXF文件都有一定的格式。看懂了自然会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太清楚楼主的意图.

解析DXF格式,然后驱动PLC控制雕刻机?

其实这个不算是雕刻机。
陶瓷、玻璃打孔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