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控制器设计中,返回数据与状态响应的问题

楼主(2012-05-02):
我的程序中设计顺序为   1FPGA 读PC发来的INQUIRY 指令, 2写 INQUIRY信息 3 返回状态

上图的结果却是2和3的顺序反了,找不到原因。附上程序,求大神帮忙解析,

module ufi_if(
clk,
read_n,
write_n,
rst_n,
empty_n,
full_n,
data_i,
data_o,
addr_i,
pktend_n,
fifoadr
);
reg clk_2;
reg clk_4;
reg clk_8;
always@(posedge clk)
clk_2<=~clk_2;
always@(posedge clk_2)
clk_4<=~clk_4;
always@(posedge clk_4)
clk_8<=~clk_8;
input                 clk;
input           rst_n;
input           empty_n;
input           full_n;
input      [4:0]addr_i;
input      [7:0]data_i;
output reg [1:0]fifoadr;
output reg [7:0]data_o;
output reg      read_n;
output reg      write_n;
output reg pktend_n;

/////////////////////////////////////memory and state
reg [9:0]state,next,temp;
reg [7:0]CBW[30:0];
parameter start=10'b0000000001;
parameter read_1=10'b0000000010;
parameter write_1=10'b0000000100;
parameter write_2=10'b0000001000;
parameter state_1=10'b0000010000;
parameter state_2=10'b0000100000;
parameter pktend_1=10'b0001000000;
parameter pktend_2=10'b0010000000;
parameter pktend_3=10'b0100000000;
parameter pktend_4=10'b1000000000;
reg [5:0] i=6'h00;
reg [3:0] j=4'h0;
reg [7:0]SCSI_INQUIRY[31:0];
always@(posedge clk_8)
begin
SCSI_INQUIRY[0]=8'h00;
SCSI_INQUIRY[1]=8'h80;
SCSI_INQUIRY[2]=8'h00;
SCSI_INQUIRY[3]=8'h01;
SCSI_INQUIRY[4]=8'h1f;
SCSI_INQUIRY[5]=8'h00;
SCSI_INQUIRY[6]=8'h00;
SCSI_INQUIRY[7]=8'h00;

SCSI_INQUIRY[8]=8'h20;
SCSI_INQUIRY[9]=8'h20;
SCSI_INQUIRY[10]=8'h20;
SCSI_INQUIRY[11]=8'h20;
SCSI_INQUIRY[12]=8'h20;
SCSI_INQUIRY[13]=8'h20;
SCSI_INQUIRY[14]=8'h20;
SCSI_INQUIRY[15]=8'h20;

SCSI_INQUIRY[16]=8'h56;
SCSI_INQUIRY[17]=8'h69;
SCSI_INQUIRY[18]=8'h72;
SCSI_INQUIRY[19]=8'h69;
SCSI_INQUIRY[20]=8'h64;
SCSI_INQUIRY[21]=8'h69;
SCSI_INQUIRY[22]=8'h73;
SCSI_INQUIRY[23]=8'h20;
SCSI_INQUIRY[24]=8'h4f;
SCSI_INQUIRY[25]=8'h50;
SCSI_INQUIRY[26]=8'h54;
SCSI_INQUIRY[27]=8'h4f;
SCSI_INQUIRY[28]=8'h20;

SCSI_INQUIRY[29]=8'h32;
SCSI_INQUIRY[30]=8'h2e;
SCSI_INQUIRY[31]=8'h30;

end

reg [7:0]CSW[12:0];

/////////////////////////////////
reg read_nd;
always@(posedge clk_8)
read_n<=read_nd;

reg write_nd;
always@(posedge clk_8)
write_n<=write_nd;

reg empty_nr;
always@(posedge clk_8)
empty_nr<=empty_n;

reg full_nr;
always@(posedge clk_8)
full_nr<=full_n;

reg [7:0]data_i_r;
always@(posedge clk_8)
data_i_r<=data_i;

reg pktend_nd;
always@(posedge clk_8)
pktend_n<=pktend_nd;

reg [4:0]addr_i_r;
always@(posedge clk_8)
addr_i_r<=addr_i;

reg [7:0]data_o_d;
always@(posedge clk_8)
data_o_d_d<=data_o_d;

reg [7:0]data_o_d_d;
always@(posedge clk_8)
data_o<=data_o_d_d;

reg [1:0]fifoadr_d;
always@(posedge clk_8)
fifoadr<=fifoadr_d;

reg empty_flag;
always@(empty_nr)
if(empty_nr)
empty_flag<=1'b0;
else
empty_flag<=1'b1;

always@(posedge clk_8,negedge rst_n)
if(!rst_n)
        begin
                 write_nd<=1'b1;
                 read_nd<=1'b1;
                 pktend_nd<=1'b1;
                 fifoadr_d<=2'b11;
                 i<='b0;
                 j<='b0;
    end

   else
        begin
                pktend_nd<=1'b0;
                state=next;
        case (state)
                          start:                        //first step
                                        begin
                                                 if(empty_flag)
                                                        next<=start;
                                                 else
                                                         begin
                                                              fifoadr_d<=2'b00;
                                                              read_nd<=1'b0;
                                                                  next<=read_1;
                                                         end
                                    end
                         read_1:
                                        begin
                                                 CBW[addr_i_r]<=data_i_r;
                                                 if(addr_i_r<8'h08)
                                                        CSW[addr_i_r]=CBW[addr_i_r];
                                             if(!empty_flag)
                                                        next<=read_1;
                                                 else
                                                 begin
                                                          read_nd<=1'b1;
                                                      fifoadr_d<=2'b10;
                                                          next<=write_1;

                                                     end
                                        end
                        write_1:
                                begin
                                                 write_nd<=1'b0;//
                                                 if(CBW[15]!=8'h12)
                                                    next<=write_1;
                                                 else if(full_nr&i!=32)
                                                         begin
                                                                      data_o_d=SCSI_INQUIRY;
                                                                      i<=i+1'b1;
                                                                      next<=write_2;
                                                                 end
                                                          else
                                                             begin
                                                                          i<=0;
                                                                          j<=0;
                                                                          write_nd<=1'b1;
                                                                          temp<=state_1;
                                                                          next<=pktend_1;
                                                                 end
                                        end
                    write_2:
                            begin
                                                 next<=write_1;
                                    end
                   pktend_1:
                            begin
                                             next<=pktend_2;
                                        end
                   pktend_2:
                            begin
                                                 next<=pktend_3;
                                    end
                   pktend_3:
                                        begin
                                                 pktend_nd<=1'b1;//
                                                 if(full_nr)
                                                 next<=pktend_4;
                                                 else
                                                 next<=pktend_1;
                                end
                   pktend_4:
                                        begin

                                                pktend_nd<=1'b0;
                                                 next<=temp;

                                        end
                    state_1:
                            begin
                                                 pktend_nd<=1'b0;
                                                 write_nd<=1'b0;

                                                 fifoadr_d<=2'b10;
                                                 if(j!=13)
                                                         begin
                                                             if(j<8)
                                                                    data_o_d=CSW[j];
                                                             else
                                                                    data_o_d<=8'b00;
                                                             j<=j+1'b1;
                                                             next<=state_2;
                             end
                         else
                             begin

                                  write_nd<=1'b1;
                                  temp<=start;
                                  next<=pktend_1;
                             end
                     end
             state_2:
                     begin
                                                  next<=state_1;
                                         end
                         default:
                                 begin
                                                  next<=start;
                                                  write_nd<=1'b1;
                                                  read_nd<=1'b1;
                                         end
                        endcase

        end
endmodu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