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求助功放电路图^_^

楼主(2012-05-02):
小弟近来想做个几十瓦的功放,现望高手们指点指点,给点资料.....最好有原理图....在此先谢谢高手们啦.....

网友:
Google百度一搜一大堆的东西,自己找一下啊,不是什么都要来找别人要吧

网友:
功放资料不管是分立元件还是集成块的,百度一下都很容易找到。

楼主:
大哥啊,我百度了好几个了....做出来都是不行!有个还软件仿真过了.....但一做出板就.....所以,就想高手们分享一个成功的案例,最好是分立元件的.....

楼主:
呵呵,小弟不才,模电没学好....有些原理还是不懂分析.....

网友:
为什么不成功 仔细研究过没有 测试过放大电流等参数没有?

楼主:
呵呵,上电一会管子就发热了.....
下面是原理图(应该有不好的地方),望高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
*宝很多套件一装就响了

网友:
这个吧,包你满意:

网友:
上电一会儿就发热,排出电路焊接等问题,就是功放工作在饱和失真状态。

楼主:
非常感谢9楼的高手大哥.....我还想问点哦....就是Q8、Q9可不可以省去,还有D1、ZD2是多少伏的稳压?

网友:
my vote is jlh1969.

网友:
找個TDA2030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9楼的高手大哥.....我还想问点哦....就是Q8、Q9可不可以省去,还有D1、ZD2是多少伏的稳压?{:smile ...

那两个三极管不能省,不过你可以用二极管代替,比如1N4148。

稳压管D1 是3.3V的,ZD2是3.9V的。

D1并联的电容是俺仿真时增加的,建议用0.1u~1uF的电容,目的是消除稳压管的白噪声。
56pF的电容C6为补偿用,千万要加上,不然会自激(仿真和实做都是这样)。

这个电路静态电流很大。。。。 ,不过音质非常好。

如果你想降低静态电流,可以减小VR1的阻值,不过失真会有所增加。

网友:
先用集成IC来做一下吧。搞电子的,放大器是非常基础的。对于你掌握其它知识非常重要。好好研究一下吧,集成功放相对来说算是比较简单的了。先做好这个再去学一下分立元件的。

楼主:
感谢“元老”了.....有空就去做出来试试......

网友:
直接搞个D类功放,或者淘宝上买一个就完事,没学过模似很难搞分离的功放

网友:
这个很好!我做个一次

网友:
7楼的电路图,那个二极管D1反了,其他没什么问题,坑定能用;
11楼电路,老电路了,也是金典电路,但是也就能做个一二十瓦的,再大估计很难;
9楼花生的电路,电压放大级用了共射共基放大,高频应该很好,还可以进一步把输入级也改成共射共基放大,杠杠滴,不过调试就比较麻烦了
19楼电路和7楼的好像没什么区别;
想搞个百十来瓦的分立件功放,还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想指标和听感都弄好,就有难度了

楼主:
非常感谢20楼的解答......

网友:
还有一点,7楼的图,负反馈好像很奇怪,没有接地,而是接的负电源,不确信效果如何

楼主:
忙完这段了这再回来弄弄,看是否可以响起了.....真得非常感谢“dudududu”大哥了......

网友:
如果你不知道调试,分立元件不如集成方案

网友A:
隔壁坛的,我装了效果很好的!

网友B:
7楼的图,负反馈好像很奇怪,没有接地,而是接的负电源,不确信效果如何

for ac signal, ground = positive rail = negative rail.

for imperfect power sources, this approach (of connecting to negative rail) does introduce supply ripples.

the advantage is that the dc blocking capacitor will never be reversely biased - this can be an important factor when poor quality electrolytics are used.

网友:
引用 网友B:
for ac signal, ground = positive rail = negative rail.

for imperfect power sources, this approach ...

确实,有极性电解电容有直流偏压的时候工作得更理想些。

网友:
恩,楼上说的有理,又学了一招,但是又有个疑问,这样应该会很容易引入电源噪声吧,会严重降低电源噪声抑制比的,是不是

网友:
个人认为噪声多少会增加一点的,期待有心人给个测试数据。

楼主:
29楼的英语水平太高了......但小弟不才......求国语......

网友:
分立功放管子要配对,电路要调的
楼主还是从集成的开始吧,几十瓦的很多的

网友(2012-06-06):
http://www.go-gddq.com/html/s677/2011-08/704603p3.htm

网友:
很好的经典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隔壁坛的,我装了效果很好的!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是我遇到的题目,功放最后的CD输出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for ac signal, ground = positive rail = negative rail.

for imperfect power sources, this approach ...

你好!请教一个问题,是我遇到的题目,功放最后的CD输出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2012-08-26):
我晕,全显摆来了
楼主要求这么直接,傻瓜275最适合不过了!
你搜索一下“傻瓜275”,如果这个做出来都不能用,就说明你不适合做电子

楼主:
呵呵,好久没上阿莫了.....近期来做了个小小的集成功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啊,我百度了好几个了....做出来都是不行!有个还软件仿真过了.....但一做出板就.....所以,就想高手们分 ...

新手不建议开始就玩分立的,没有仪表玩起来不大现实,建议你使用7294或者3886等等主流的大功率便宜,7294建议使用至少双45伏特以上调压,3886建议至少双40伏特电压,功率足够你折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