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运放的放大倍数为何为6倍呢,求解!

楼主(2012-05-02):
如图,不知算不算负反馈,增益如何算得的,仿真看了一下,是6倍关系!

网友A:
同相比例放大电路,中频区,认为C5开路,电路电压增益:1+R4/R6=6。

网友:
(20+100)/20=6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相比例放大电路,中频区,认为C5开路,电路电压增益:1+R4/R6=6。

正解。~~~~~~~~~~~~

网友B:
Step 1:输入频率不知道 忽略C5阻抗
Step 2:虚短 Vin+ = Vin-
Step 3:虚断 Ir6 = Ir4 = Vin+ /R6
Step 4:输出 Vout = (R4+R6)*Ir4 = (R4+R6)*Ir6 = (R4+R6)*(Vin+ /R6)  = ((R4+R6)*Vin+) / ((R4+R6)/R6) = R6/(R4+R6)*Vin+
Step 5:A值  A = Vout/Vin+ = R6/(R4+R6)
Step 7:考虑C5     Rc = 1/2πfc   A = R6/(R4//Rc+R6)

网友C:
直流放大倍数为6,但是你输入的是交流信号,必须考虑C5容抗导致的放大倍数的下降以及相移。

网友:
引用 网友B:
Step 1:输入频率不知道 忽略C5阻抗
Step 2:虚短 Vin+ = Vin-
Step 3:虚断 Ir6 = Ir4 = Vin+ /R6

这个是求解过程! 这个电路根据输入频率可做为,低通滤波、积分器、频率补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直流放大倍数为6,但是你输入的是交流信号,必须考虑C5容抗导致的放大倍数的下降以及相移。 ...

输入的频率越高,其对高频的放大倍数就越小.所以就是低通滤波了... 前级的输入端会存在一点的分布电容,导致输入的信号电压会有一定的相移,需要通过一个反馈来补偿输入端,以致不发生振荡.稳定放大器...

网友:
xiaoya 高手哦

网友:
引用 网友D:
输入的频率越高,其对高频的放大倍数就越小.所以就是低通滤波了... 前级的输入端会存在一点的分布电容, ...

谢谢学习了,不知道还有这个方面的帖子没?好想努力的看下学习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