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8MHz时钟源如何产生?

楼主(2012-05-02):
如题,我已经试过用74LS04反相器门路做,再加个晶振,虽然频率稳定下来了,可是波形是失真很大的正弦波,不知各位用反相器做过没有,或者还有更好的想法?

网友A:
有源晶振

网友:
失真大做时钟通常没事

网友:
FPGA和CPLD通常使用有源晶振

网友:
用CPLD做一个非门,再输出到时钟端口。如果不理想,再在这个非门的输入端用阻容件整形看看。

网友B:
CPLD的时钟不需要非得正弦波,方波更好.
你可以在振荡器输出的波形后面多加两级反相器把变形的波形整成方波后再输给CPLD.
另外74LS04的VCC为4.5V-5.5V,CPLD更多的是3.3V,通常跟CPLD不匹配,建议你用74HC04.

网友:
直接用有源晶振就可以了。
可以选高频率的有源晶振,再内部分频

楼主:
晶振用8MHz的,示波器带宽100MHz,我用信号发生器输8MHz方波给示波器,示波器显示快成了正弦波了,好像是示波器带宽不够高,100MHz还不够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晶振

暂时手里还没有有源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B:
CPLD的时钟不需要非得正弦波,方波更好.
你可以在振荡器输出的波形后面多加两级反相器把变形的波形整成方波 ...

MAX7000系列好像3.3V和5V电源都可以

楼主:
看来得买买些有源晶振备用着

网友:
波形很好呀,再加一个反相门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