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在高加速度的情况下,陀螺仪+加速度计解算还管...

楼主(2012-05-02):
如题。。。

楼主:
手工置顶一下吧。。。那些各种各样的滤波算法将陀螺仪和加速度计结合使用,一旦在高速或者高加速度状态下还会精确,或者还能用么?

网友:
當然不能用。問題是這個狀態的Time constant是多少?四軸有這問題嗎?
顯然你是在錯誤的假設做出錯誤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