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给个同时开发上下位机软件的思路

楼主(2012-05-02):
本人做的是一种即有波形又有点阵图形的仪器,为了监督管理,每天的数据都要求导出并保存到电脑上,并进行回放。但是现在仪器是我用ARM+FPGA显示,电脑上的回放软件找朋友用VB变的,所以导致有两个问题:
1、仪器现场和电脑回放显示很难做的一样
2、需要修改显示时总是要麻烦别人改
所以我想在仪器上跑系统,能让我自己即能开发仪器软件又能开发电脑上的播放软件,这样节省人力又方便维护。软件功能很简单,就是显示波形和点阵图像还有一些参数,仪器和电脑的软件不用完全兼容,稍作修改就可以接受。
之前一直裸奔没有搞过系统,无从下手。是不是用winCE好一些,是不是winCE做出的程序和XP win7兼容就可以实现?希望大家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WinCE和xp win7的程序都不一样,基本上不能兼容。。。
可以想到的方法大概就是都用.net编写了,但是Visual Studio里边的.net还分PC的和智能设备的,能不能互用没有尝试过。
另一个方法,就是用VC++来编写dll库,只用wince和xp都支持的最小win32库来编写,用这个dll库来显示波形和点阵图像,这样就能保证显示效果基本一样了
我曾经用这种方法在winxp下开发,然后丢到wince上测试,显示效果基本没有区别

网友:
可以试试labview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nCE和xp win7的程序都不一样,基本上不能兼容。。。
可以想到的方法大概就是都用.net编写了,但是Visual  ...

这里有一个方法,我看不太懂,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VS2005下用C++实现编程,按步骤设置好后最后编译选择一下在哪个平台上运行就可以?
这个方法只能用C++吗?C#或者你说的.net可以吗?

网友:
他这个实际跟我说的那个类似,就是都使用同一份C++代码,但是需要使用宏来区分你是在哪个平台上运行的
wince是一个缩小版的win32api集合,所以有一些win32是不能在wince上运行的,到底有哪些查看MSDN
C#也可以,原理相同。。。如果允许你用.net的话,我建议还是使用.net吧
看起来你对VC也不怎么明白,不如直接用.net省劲儿

网友:
如果用.net的话,移动端怎么处理?
1.移植 .net micro Framework?
2.装个Windows Phone7系统?

感觉楼主的问题应该是跨平台
是否可以考虑java
java的跨平台做的还是比较好吧
不过同样的
移动端至少要移植一个java虚拟机

关键是看楼主的硬件平台了

楼主:
仪器里打算用ARM平台

网友B:
java/.net都很慢的,仪器里面建议还是WINCE+VC编程吧,原生代码的速度要快的多。
你的仪器里面应该不至于是1G以上的Cortex A8或者A9吧~
工业场合常见的400M的ARM9跑.net很慢的
为WINCE写的标准的MFC程序在绝大部分情况下都可以直接在Windows上编译,极少数CE与Windows不同的地方自己用ifdef区分
注意先写WINCE端的程序,调试好了再编译给Windows,因为WINCE比Windows少一些东西,而基本上没有多什么(多的部分除了硬件操作,其他的你应该用不到)。
如果先为Windows写,后来再编译到WINCE可能要改不少。

网友:
labview可以试试1

网友C:
楼主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怎么在你的仪器里跑WINCE系统的问题,这个已经够你头痛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首先要解决的应该是怎么在你的仪器里跑WINCE系统的问题,这个已经够你头痛的了 ...

WINCE好办,几乎所有ARM9以上的芯片都有官方的WINCE系统,直接拿过来用就是了。如果要省事,保证你的片选、地址什么的都跟官方开发板一样就行了,直接用官方程序。
至于FPGA跟WINCE的交互,WINCE应用程序可以直接读写CPU的寄存器,并不需要写驱动,只要把寄存器映射过来,其他的基本上跟写单片机程序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java/.net都很慢的,仪器里面建议还是WINCE+VC编程吧,原生代码的速度要快的多。
你的仪器里面应该不至于是 ...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