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降电源芯片LP2950与XC6206

楼主(2012-05-02):
两款芯片都是低压降电源芯片,适合3.6--4.2V电池供电;
LP2950是宽电源输入范围:最高到30V;  XC6206是窄电源输入,最高6V输入;
LP2950-33在100MA负载电流时,压降最高为600mV(台湾友达), XC6206最高压降350MV(Iout=30mA,Vout=3.3V).
LP2950有国半、ON、TI等大公司生产;XC6206好像只有国产。
有哪位高人用过这两款芯片,请说说经验。。。我说的不当之处,请指点。。。
PDF见附件    网速太慢,先传一个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下。 下次网购的话,两个芯片都买来试试。。

网友:
申请过美信的LP2950,还没测试就不见了,后来用的是精工的S-1142

楼主:
S-1142电压输入范围3--50V,很给力。  100MA输出电流,3--3.5V输出,压降350MV,还可以哦。

LP2950的PDF见附件

网友:
正在用ME6206-33
电流大了,压降正常都会大一点
看lz需求了

如果用电池的话,就用输入电压较低的,正常消耗1uA级别的电流,要是输入电压范围比较大的,静态电流都是10uA到几十uA
没细心研究过,供参考

网友:
我买到假的xc6202后,打算用lp298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BM9168替换XC6206,性价比高

有没有PDF?

网友:
BM的,有过的进来吼一声啊

网友:
可以用BL8503 170mV@100mA,VOUT=3.0V,最大400mV@250mA,低功耗3uA

楼主:
请大家把有关超低压降,低静态功耗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资料上传过来,集中于一个帖子,方便大家查阅。

网友:
好 好 15字

网友:
这个好,正在找锂电池供电的稳压芯片

楼主:
再推荐一款稳压器:
LT®1528 是一款 3A 低压差稳压器,专为处理因现今这一代微处理器所引起的大负载电流瞬变而优化。在目前市售的 PNP 稳压器当中,这款器件的瞬态响应速度是最快的,而且对于电容器 ESR 中的偏差具有非常高的耐受度。在 10mA 电流条件下,压差电压为 75mV,而在 1A 和 3A 电流条件下,压差电压将分别上升至 300mV 和 600mV。该器件具有一个 400μA 的静态电流。静态电流处于良好受控状态;当器件进入压差状态时,静态电流不会有显著的增加。该稳压器能够在采用小至 3.3μF 的输出电容器时正常运作,不过,如欲实现大多数微处理器应用所要求的性能,将必需使用较大的输出电容器。LT1528 可提供一个 3.3V 的固定输出电压。一个外部 SENSE 引脚允许对高于 3.3V 的输出电压进行调节 (使用一个简单的阻性分压器)。这使得能够在一个很宽的输出电压范围内对该器件实施调节,包括由 Intel、IBM、AMD 和 Cyrix 等公司提供的多种处理器所要求的 3.3V 至 4.2V 范围。

LT1528 兼具反向输入和反向输出保护电路,并包括一种停机功能。在停机模式中,静态电流将减小至 125μA。LT1528 采用 5 引脚 TO-220 和 5 引脚 DD-PAK 封装

网友B:
有没有适合12V电瓶的。要求是从12v转3.3,工作电流最大约150ma,休眠时候1ma一下。dcdc的都是十几二十个管脚电路复杂、而且又贵。用LDO担心发热……

楼主:
12V==>3.3V,电流150MA, LDO肯定要发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适合12V电瓶的。要求是从12v转3.3,工作电流最大约150ma,休眠时候1ma一下。dcdc的都是十几二十个管 ...

那么大的压降,用DCDC比较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C:
LT3470

刚去看了数据手册,这个芯片很适合要求。就是不知道要多少钱……

网友(2012-06-01):
5块左右吧!

网友:
mark一下,低压ldo选型,准备用在我的nano6仿制上边

网友:
XC是日本的牌子吧?

网友:
TPS77030 这个不是更低!50ma,压降35mV

楼主(2012-09-10):
http://www.amobbs.com/thread-4826125-1-1.html
又一个LDO的帖子,在这里连接下。

网友(2013-05-12):
低压差LDO MARK

网友(2014-07-15):
标记一下,从大家推荐的里面确实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