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总是有can't find mapping错误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02):
小弟在使用quartus II  9.1练习写一些程序的时候,经常遇到can't find mapping错误,应该是模块间的连线无法与模块的端口对应上的意思吧,不知是什么原因,有时候可以在模块的mapper properties中设置映射关系来解决,有时候可以在conduit导线中设置信号名来解决,但总是很麻烦,上网一搜索,发现几乎没人提到这个报错,是有什么地方可以设置从而避免这个报错吗。按照Altera的说明,使用conduit导线似乎应该是能自动完成这种对应或者说映射的呀。

网友:
直接在安装目录下打开软件试一下,如果可以把桌面现有快捷图标删掉重新建一个;

楼主:
我想可能模块与模块之间连线确实要做映射,如果quartus猜不出来你连接的是两个模块的哪两个端口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