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极调光

楼主(2012-05-02):
看到很多用MCU做的LED调光线路,自己也在实际的产品中应用过,发现很难做到无极的调光,以前的用的NE555在这个地方还是可以大发光彩。发个图大家参考一下。是一个手调的版本。手感就是当年用的那种产品一样。

网友:
无极灯???   原理不一样 没法PWM调光  跟电磁炉之类的类似 似乎是工作在谐振

网友:
PWM可以调吧???

网友:
有单片机还要用556?

楼主:
555是用于输出PWM,可以做无级别的方式,MCU是用于控制功能。MCU输出PWM会有阶梯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555是用于输出PWM,可以做无级别的方式,MCU是用于控制功能。MCU输出PWM会有阶梯的情况。 ...

所谓的无级别是什么意思,如果单片机输出PWM几百级你可以看出来吗?

网友B:
错别字的标题能不能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无级别是什么意思,如果单片机输出PWM几百级你可以看出来吗?

PWM是可以做很小的调整,但要MCU给PWM做调整,幅度很小的话,不容易。灵敏度有点跟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错别字的标题能不能改一下.

谢谢你的提醒,就是没找到修改的位置。是不是新人不可以修改?

网友:
楼主的眼睛实在是太毒了.

网友(2012-06-07):
有详细说明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