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USB-BLASTER无法在WIN7下安装驱动

楼主(2012-05-02):
我有一个普及版的usb-blaster,之前在xp的电脑上使用正常。今天在win7的系统下想安装驱动,手动安装(路径为C:\altera\90sp1\quartus\drivers\usb-blaster),却一直提示没有相应的驱动。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呢?

楼主:
最后还是自己解决了。
在我的win7设备管理器中,USB-Blaster被识别成1个复合USB设备并且没有叹号,在它下面有两个带叹号的usb-blaster。我每次试着安装驱动都是右键单击带叹号的usb-blaster的属性,更新驱动程序。系统每次都说找不到驱动程序。
最后我试着右击 USB复合设备的属性 更新驱动程序。。。然后就成功了。

win7的自动识别真是忽悠了我一下啊。

网友:
WIN7的自动安装驱动有时候的确会干些傻事

网友:
64位的驱动就更无法识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