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AM 求助

楼主(2012-05-02):
我调用FPGA自带的IP ram核,地址信号好像不起作用,我直接在初始化中给写地址和读地址,一个0,一个三,后面也没给他们递增什么的,按理来说,应该读不出数据,可我控制图像写入,也能读书,无论我怎么给地址信号也没用,好像地址信号时自增的,有人知道这是为什么吗,我不知道这地址应该怎么给,

网友:
没有用过ip核,帮不上你。

网友:
应该不会有问题啊,你先仿真看看啊。。。我最近也在做,用的也是例化的RAM核。。。

网友:
怎么调用FPGA自带的IP ram核,菜鸟求助啊!

网友A:
用 megewizard 定制 你要的IP核。可以再原理图中 生成,你在连线就行 ,或者也可以生成一个对应的VHD文件 。例化调用就行。

网友:
XILINX的BRAM肯定没问题

网友:
是说lpm_ram吗?我用过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 megewizard 定制 你要的IP核。可以再原理图中 生成,你在连线就行 ,或者也可以生成一个对应的VHD文件  ...

可以用这个IP核来模拟一个SRAM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这个IP核来模拟一个SRAM么?

        PORT (
                        address_a        : IN STD_LOGIC_VECTOR (6 DOWNTO 0);
                        clock0        : IN STD_LOGIC ;
                        data_a        : IN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wren_a        : IN STD_LOGIC ;
                        clocken0        : IN STD_LOGIC ;
                        q_a        : OUT STD_LOGIC_VECTOR (7 DOWNTO 0)
        );
这是我从例化的 ram VHD文件找到的 端口定义,调用了另外一个描述ram功能的 文件,其实完全可以自己写的,只是调用altera的IP核,应该更严谨,节约资源吧。不是模拟,ram不是存储器嘛,由触发器存储单元,FPGA不是也可以实现触发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ORT (
                        address_a        : IN STD_LOGIC_VECTOR (6 DOWNTO 0);
                        clock0        : IN STD_LOGIC ;

就是用FPGA实现一个SRAM的功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就是用FPGA实现一个SRAM的功能?

嗯 当然可以的。调用一个例化sram的IP核,但是有可能 不适合你的设计。对于容量小的的SRAM,自己产生读写时序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当然可以的。调用一个例化sram的IP核,但是有可能 不适合你的设计。对于容量小的的SRAM,自己产生读写 ...

自己产生读写时序是不是也要调用 RAM 的IP核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自己产生读写时序是不是也要调用 RAM 的IP核呢

这个 就不需要了,,其实蛮简单的,你可以去找本资料,ram 没你看起来的那么难写,就那么几句话,其他的事情就交给软件去综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 就不需要了,,其实蛮简单的,你可以去找本资料,ram 没你看起来的那么难写,就那么几句话,其他的 ...

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啊,新手不懂啊,谢谢啊!

网友:
看软件自带的文档,那是最权威的资料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什么资料可以推荐啊,新手不懂啊,谢谢啊!

FPGA Prototyping by VHDL  Examples~~里面有相应 的章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FPGA Prototyping by VHDL  Examples~~里面有相应 的章节。

上传 FPGA prototyping by VHDL examples 供参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上传 FPGA prototyping by VHDL examples 供参考

嗯 就是这个,,~~里面的例子都自己动手写过了,很好的书。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嗯 就是这个,,~~里面的例子都自己动手写过了,很好的书。

例子都自己动手写过了, 想必有很大的提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例子都自己动手写过了, 想必有很大的提高啊

嗯 感觉有点,从PS2 keyboard 到PS2 mouse 到VGA GRAPHIC 到VGA TEXT,这几个花了两个月。。。看的也很痛苦,看完了 总有恍然大悟的感觉,之前都是看视频 的,写的程序 很多warning 却不知道为什么,按照书中的思路,,几乎0warning。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p;page=1#pid5765001,这个是我改进的书中的 PONG_GAME.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感觉有点,从PS2 keyboard 到PS2 mouse 到VGA GRAPHIC 到VGA TEXT,这几个花了两个月。。。看的也很痛 ...

有空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上传 FPGA prototyping by VHDL examples 供参考

谢谢分享啊,学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PGA Prototyping by VHDL  Examples~~里面有相应 的章节。

FPGA Prototyping by Verilog  Examples 这俩书是不是一样的,只是用的语言不一样啊

网友:
>>FPGA Prototyping by Verilog  Examples 这俩书是不是一样的,只是用的语言不一样啊

基本一样, 唯语言不通而已

网友A:
引用 网友B:
FPGA Prototyping by Verilog  Examples 这俩书是不是一样的,只是用的语言不一样啊

嗯  就语言 不一样而已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  就语言 不一样而已 ~~~

这书里的用的是Spartan-3系列的FPGA,如果用ALTERA公司的FPGA,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书里的用的是Spartan-3系列的FPGA,如果用ALTERA公司的FPGA,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么? ...

没事,我用的就是altera的啊,完全不用担心平台,貌似 最后一章 picoblaze是嵌入 微处理器的,不能照着它来。说不定人家用的是几万一块的开发板呢~~不需要跟别人一样,貌似xilinx最新的到了Virtex-7了,spatan系列是03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事,我用的就是altera的啊,完全不用担心平台,貌似 最后一章 picoblaze是嵌入 微处理器的,不能照着它 ...

内部的RAM貌似都是同步的,有时钟管脚。要生成异步的SRAM,时钟应该怎么处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