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不住半夜骂一下自己笔记本的垃圾散热

楼主(2012-05-03):
宏基的本子买了不到一年,每每运行不了多久就会因为温度过高自动关机,另一个大二买的acer本子也是如此。  都已经拆了四次了,发现没有灰可清,今天,换了硅胶依旧高温死机,风扇也没有问题,现在除了用液态金属来替换硅胶的方法还真想不出法子了,前几天放在冰箱里面装系统居然也高温自动关机了

楼主:
原来用手机wifi上论坛还蛮不错的,全键盘手机打字蛮舒服的,以后买不起好的笔记本不是必须用笔记本的话坚决用台式机

网友A:
在“无图快速版”才看到回帖。
看下风扇风量、旋转方向、散热器接触面有无问题,或者DIY成热管散热器。

网友B:
看不到楼主位,手机发帖?

网友B:
 只能在无图快速版 才能看到

连放在冰箱里面也能死机,这也太强了。偶的笔记本也很热,但是持续用十几小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无图快速版”才看到回帖。 看下风扇风量、旋转方向、散热器接触面有无问题,或者DIY成热管散热器。 ...

好建议,明天查查相关的资料

想改到灌水区居然用手机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到楼主位,手机发帖?

笔记本像个废品所以改用手机了,写个程序都会突然死机的东东,还是手机可靠些

网友:
堵了吧,我的HP4411S没啥毛病就是风扇差不多1年得清理一次,堵到严重时发热,运行慢,温度一直报警,夏天。让人郁闷的是得拆到最里面才能完全清理干净。3年了,看还能用多久,感觉值了。

网友:
看下主板哪里漏电、电容爆浆等,换掉CPU、内存、显卡等试试。

网友:
偶的acer用了三年了,系統都沒換,灰都沒清過,來給你回帖了。只能說你選擇的型號太極品了。

网友:
也是用HP,去年清过一次灰尘。专门买了个小型的吸尘器,吸得很干净

网友:
估计是散热器被灰尘堵塞了
拆了清理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只能在无图快速版 才能看到

连放在冰箱里面也能死机,这也太强了。偶的笔记本也很热,但是持 ...

如果是放在冰箱也能死机,你就要想什么啦。

不能怪散热,作为电工,就该有这点常识。

网友C:
修过一台最操蛋的电脑:
原先这台电脑没人乐意用它,总是不稳定。
接手后看CPU的温度在70度以上。摸CPU散热器感觉又不是很热。
把散热器拆开,发现CPU与散热器接触面上的竟然垫着一个质保贴的一角。
这个狂汗啊

网友:
检查下硅脂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修过一台最操蛋的电脑:
原先这台电脑没人乐意用它,总是不稳定。
接手后看CPU的温度在70度以上。摸CPU散热 ...

昨晚专门再一次拆了   扯掉了底壳档灰的薄膜     直接拆掉散热器   检查硅胶情况  换了硅胶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晚专门再一次拆了   扯掉了底壳档灰的薄膜     直接拆掉散热器   检查硅胶情况  换了硅胶

抹硅脂不在于多,而在于薄且均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抹硅脂不在于多,而在于薄且均匀。

   这个笔记本有些不一样  涂得太少居然会导致散热器也GPU/CPU没有接触到

现在主板温度居然还是很高,用手末散热管也是很热  看来确实是GPU问题  CPU倒是还蛮好的

是否可以只开启I5的内置GPU呢 这样子温度应该就可以很低了吧...

居然没有找到如何切换ATI显卡  在CCC中居然没有找到

主板温度真不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笔记本有些不一样  涂得太少居然会导致散热器也GPU/CPU没有接触到

现在主板温度居然还是很高, ...

试试在“设备管理器”或“BIOS”下能不能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在“设备管理器”或“BIOS”下能不能停用。

BIOS中找过了没有

  而且也刷了最新的BIOS(差点成为砖头,因为刷BIOS的时候那个风扇呼呼的狂转...  我的心也狂跳....  )

设备管理器中也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BIOS中找过了没有

  而且也刷了最新的BIOS(差点成为砖头,因为刷BIOS的时候那个风扇呼呼的狂转...  我 ...

板载显卡可以拆下吗?有的台式机主板在检测不到内置显卡后会使用集成显卡。要么联系客服。

网友:
怎么直接就是3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过一台最操蛋的电脑:
原先这台电脑没人乐意用它,总是不稳定。
接手后看CPU的温度在70度以上。摸CPU散热 ...

这种操蛋事情我也碰到过
而且不止一次

网友D:
最该拆的是风扇那儿,笔记本出风口容易被灰尘堵死

网友:
把风扇拆开,清理一下灰尘,给风扇上点润滑油能改善很多。反正我的笔记本清理风扇后整个世界安静了,温度下去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最该拆的是风扇那儿,笔记本出风口容易被灰尘堵死

买了台sony的本,开始还好,现在发现好热呀
题外话:哥们的图像是什么鱼呀?蛮好玩的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买了台sony的本,开始还好,现在发现好热呀
题外话:哥们的图像是什么鱼呀?蛮好玩的呀 ...

笔记本一般是用热管导热至出风口,出风口是多层金属薄片,风扇一吹就可以把热量带走。也正是那些金属薄片之间的缝隙太小,如果环境中粉尘超标,缝隙很容易被堵死
PS:我记得是河豚,遇到危险它就用水或者空气把自己膨胀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笔记本一般是用热管导热至出风口,出风口是多层金属薄片,风扇一吹就可以把热量带走。也正是那些金属薄片 ...

我的电脑是二月买的呀,这边环境还好吧

这个鱼蛮逗的哦  是不是捏一下也会鼓起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