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51单片机做的数控电源

楼主(2012-05-03):
深夜来访.....本人想玩玩数控电源......所以想请高手们指点怎样做个51单片机控制的数控电源........最好有电路图参考参考......

网友:
前不久
我在本坛发过数控电源资料帖子

网友A:
个人认为可以用51+DAC芯片+运放+LM317

网友:
我做过一个,不太稳定,烧了好几块片子,没细查原因,估计是开机电压不稳…

网友:
毕设?

字数补丁.exe

网友:
去电源板块找,多的是

网友:
应该是毕业设计吧。数控电源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有现成的。论文都有了

网友:
可以看看这个

网友(2012-07-22):
同意3楼,我最近也是弄了一个,适用12系列自带AD的单片机做的,精度不是很高

网友(2012-08-22):
有时间准备做一个

网友(2012-12-10):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可以用51+DAC芯片+运放+LM317

有没有电路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可以用51+DAC芯片+运放+LM317

有原理图吗

网友(2016-01-12):
51做个简易数控直流电源还是可以的,九几年就有这样的国赛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