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次试用LGT,驱动12864成功。有小问题向厂方专家求教

楼主(2012-05-03):
编译环境:                   WinAVR-20100110
MCU:                LGT8F08A-16C(avr-gcc mcu选择为atmega164a,没有atmega164)
F_CPU:                16M(使用内部RC振荡器)
VDD:                3.3V(LM317稳压器提供)
LCD:                青云LCM128645ZK(带字库,驱动芯片是ST7920-COB)

代码大概流程如下:
0、把主时钟设定到16MHz。
1、设置I/O方向。
2、初始化USART并输出字符(比较懒没有连接到电脑看输出,不知道USART到底工作了没有)。
3、初始化LCD12864并显示测试字符。
4、初始化定时/计数器0,产生8mS、80mS和1S定时信号供程序使用。
5、初始化定时/计数器1,在OC1A(PD5)产生15.625KHz PWM输出,占空比从最小到最大循环变化。在OC1B(PD4)产生1%占空比15.625KHz PWM输出。
6、PB1上接LED,每秒变化一次(0.5Hz)。

我没有用过m164,试用感觉LGT8F08A跟m48寄存器命名方法也是一样的,跟M8/M16/M32有很大区别。编程中只要注意寄存器名的区别,其它方面跟通常的AVR用法是一模一样的,非常容易上手!

使用中有几个小问题一直困扰着我,麻烦厂方专家解释一下:
1、试用中,发现LGT8F08A datasheet上TIMER/COUNTER0的寄存器命名(和相关位定义)与iomxx4.h头文件有不同,实际编程中要按照iomxx4.h中的写法才可以编译通过。
   规格书          iomxx4.h(WinAVR-20100110)
   OCR0             OCR0A
    OCIE0            OCIE0A
    OCF0             OCF0A

2、LGT8F08A的TIMER/COUNTER0比较匹配中断号实际是16(相当于m164的TIMER0_COMPA_vect),而不是1.3编程手册上Page25表格上的17。

3、1.3编程手册上Page28第三段上写“系统上电复位后,所以端口均默认为输入三态,输出高阻。”,但是我手上的LGT8F08A-16C在按下复位键时,所有I/O口都有1.4V到1.7V不等的电压存在,如果端口接有LED(连接为高电平点亮),则按下复位键时LED会弱亮!我希望的是复位时端口完全没有电流输出。对于我来讲复位时I/O有输出是非常麻烦的事。请告诉我,我哪里做错了?

网友:
lz高手。我的还没时间玩。

网友:
第三个问题,跟其它的MCU对比测试一下

网友A:
1.  这几个寄存器是和头文件里的定义不一致, 会造成混乱, 我们会在下一次版本更新中改正。 非常感谢。
2. 文档里的中断序号是从1开始, 头文件里的是从0开始, 所以是不同的, AVR文档的定义也是如此。
3. 复位时I/O为输入状态, 此时I/O并没有输出电流。 这个电流和电压应该外部电路所致。

网友:
都是高手,高手先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这几个寄存器是和头文件里的定义不一致, 会造成混乱, 我们会在下一次版本更新中改正。 非常感谢。
2. ...

关于第三点,你认为电压是外部电路提供的。但是事实上不是,PB1我只接了这个东西,LED和电阻怎么能提供电压??
PB1-------\/\/\/\-----------|》----------|
I/O       1K电阻    +红LED-    GND

手上有小板的朋友帮忙测试一下,看问题能不能重现:按示意图接红色LED,烧入本帖HEX文件,LED闪烁。按下复位键是LED是弱亮的

网友A:
你是对的。 整个芯片只有PB0在复位过程中内部上拉是打开的。
因为这个PB0设计是作为ISP的片选引脚, 低电平有效。 复位阶段内部默认上拉。
建议你用其他I/O驱动。

多谢你的提醒, 复位过程中这个默认上拉的设计也是不合适的。

我们测试的是PB0在复位过程中会有默认上拉, 但PB1不会。

网友:
我常用的三星单片机复位状态也是输入带上拉,所以像这种驱动LED都用低电平输出

VCC---LED---RES---I/O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的。 整个芯片只有PB0在复位过程中内部上拉是打开的。
因为这个PB0设计是作为ISP的片选引脚, 低电平 ...

板子现在不在手上,晚上回去我再确认LED是不是接到PB0。
关键是:上拉没有问题,但是要在规格书上明确指出,这样用户才会考虑去避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现在规格书写的是所有端口复位高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子现在不在手上,晚上回去我再确认LED是不是接到PB0。
关键是:上拉没有问题,但是要在规格书上明确指 ...

对, 写文档时是忽略了这个问题。 下一版本中更正。

网友:
LGT最好在这个版块开个置顶帖,把网友已经发现的问题集中起来,便于大家查找,避免重复走弯路。毕竟现有已经有些网友包括本人在内买了些芯片回来。另外想确认一下,已经供应的芯片是样片吧?

网友:
买了80片,还在路上。

网友:
啥时候有LQFP44的封装?

网友:
什么时候有SSOP20的封装,这几天在找低价格的MCU用在玩具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的。 整个芯片只有PB0在复位过程中内部上拉是打开的。
因为这个PB0设计是作为ISP的片选引脚, 低电平 ...

我杯具了,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

今天刚发给小张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对的。 整个芯片只有PB0在复位过程中内部上拉是打开的。
因为这个PB0设计是作为ISP的片选引脚, 低电平 ...

确实是PB0的LED复位是弱亮。PB1不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杯具了,现在才看到这个帖子……

今天刚发给小张的板子

同情中……
我觉得肯定有人会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的,想不到是大师您

楼主:
正式结贴。本帖所有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感谢各位关注!
让我们拿出当年玩AVR的热情一起来玩LGT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同情中……
我觉得肯定有人会遇到跟我一样的问题的,想不到是大师您  ...

图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接RESETN脚,所以最多只是上电瞬间微闪一下,后面就没事了,问题不大,说杯具是夸张了。

楼主:
是的,驱动LED没事。要是接NPN管(or NMOS)驱动继电器,那就会悲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图中也可以看到我没接RESETN脚,所以最多只是上电瞬间微闪一下,后面就没事了,问题不大,说杯具是夸张了 ...

没接RESETN脚怎么烧写程序呢??  难道是烧好了焊接上去?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接RESETN脚怎么烧写程序呢??  难道是烧好了焊接上去?

用仿真器,只需SWD和SWC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仿真器,只需SWD和SWC就可以了。                                                                   ...

忘记了   和AVR的不一样了。。。

网友E:
请问各位大哥在哪买的货申请的样片?请问我公司现有产品需要替换单片机,能不能申请两片样片回来?我的邮箱superchencheng@163.com,希望知道信息的朋友能够告诉我下,,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各位大哥在哪买的货申请的样片?请问我公司现有产品需要替换单片机,能不能申请两片样片回来?我的邮箱 ...

我是自己买来玩的。邮购部有卖,请点击论坛顶部“阿莫电子邮购”!

楼主(2012-06-06):
申请的DS3231M到手,却卡在软I2C驱动上,有没有那位朋友、大湿调好LGT上的I2C驱动?贡献来用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搞定了,原来是因为SDA/SCL线搞反了

网友:
真正的悲剧来了!

控制外部的电源,NPN管接PMOS,我哭啊!

网友:
hiahiahia,咦,我怎么笑出声了
没想到先来报告杯具的是两位神级人物

网友:
原厂资料引发的问题可以很严重。 资料编辑必须慎重

网友F:
标记下,PB0在设计时得注意了。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申请的DS3231M到手,却卡在软I2C驱动上,有没有那位朋友、大湿调好LGT上的I2C驱动?贡献来用一下,谢谢! ...

直接锂电供电给LGT,不知道会不会挂

网友:
引用 网友F:
标记下,PB0在设计时得注意了。谢谢

估计是因为PB0的特殊位置(1脚)和比较无关紧要的复用功能,使得设计时很容易将它用于输出控制IO……

楼主:
引用 楼主:
直接锂电供电给LGT,不知道会不会挂

完了,昨晚调试断电模式,不知道弄错哪里,现在没有显示了。“build and run”之后不用按“F5”,他自己直接run起来,板子没有反应
板子没有留ISP口,怎么办呢?SWD没法把原先正常的程序烧进去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了,昨晚调试断电模式,不知道弄错哪里,现在没有显示了。“build and run”之后不用按“F5”,他自己 ...

去邮购部买一套测试钩吧,钩1.27mm的SOP压力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邮购部买一套测试钩吧,钩1.27mm的SOP压力不大。

谢谢大湿指点,我考虑一下。暂时最快的方法,把IC拆下来装到LGT评估板上去烧

楼主:
其实应该是电脑的问题,电脑和板都全部断电再开,又能烧了

断电模式可以进入,也可以正常唤醒。只是断电后还是有2.0xmA电流,板上就一片LGT和一片DS3231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