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款继电器上面写的参数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5-03):
想用它驱动电磁阀控制水流开关

网友A:
电磁阀在哪儿?
你那个是继电器。
松乐牌5V DC继电器,触点参数自己读。

网友:
是继电器

网友:
详细参数请参阅:

型号:SRD-05VDC-SL-C
尺寸:19.1×15.5×15.3mm
触点形式:1常开1常闭
额定负载: 10A 250VAC/30VDC;10A 125VAC/28VDC
重量:8.9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磁阀在哪儿?
你那个是继电器。
松乐牌5V DC继电器,触点参数自己读。

呃 不小心写错了

网友:
……

这个 理解不了?触点容量相关联的 除了电压就是电流了……

网友:
触电也是有电阻的理解这个就好了上面标的的只是阻性负载感性负载还要查规格书确定通常比标的要小

网友:
直接控制电磁阀就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