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mk飞控图形

楼主(2012-05-03):
麻烦老鸟师傅兄弟们帮我看看我的图形,硬件有哪里坏吗?有人说是硬件坏了,会不会是设置问题呢?要疯了好心人帮帮忙吧

楼主:
这个设置,请高手帮看看那到底是硬件坏了,还是没有设置好啊

楼主:
看到的人稍微指点一下啊?

网友:
mk1.3烧0.76程序就很稳了,什么都不要调。前提是你的硬件焊接没问题。

楼主:
不好意思,我的标题打错了,应该是我的飞控图形

楼主:
用什么版本的bool烧啊?

楼主:
我烧了0.76g.hex文件读不出来了,是我们原因啊?

网友:
把没用的线都隐藏了。 这么多,颜色这么接近让人怎样看?

楼主:
只要那些线留着啦,我是草鸟,帮忙说说啊

楼主:
帮忙看看哪里不好啊?

楼主:
是的也可以下载MikroKopter-Tool.exe

楼主:
就没有会说说是什么原因嘛?那怕指点一二也可以呀

网友:
你是做侧倾和俯仰运动吧? 前半部分波形ok,后半部分乱套了。

你用谁家的飞控?

楼主:
网上买的,我感觉左右晃动好的,前后不好,尤其是前面的电机反应很慢,有的说我的7260坏了,兄弟你帮看看是 吗

楼主:
就是这块mk1.3版本的,软件是0.84a的

网友:
联系卖家好了

楼主:
他也不懂呀,兄弟你开开金口嘛,说说啊?要不加我qq32533448

网友:
这是pitolan的板,他的板只要焊接没问题不要调试就可以很稳的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