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寸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5-03):
大家好,我最近在调试10.2寸触摸屏,采用的芯片是XPT2046.现在的问题是:
采用芯片自带的SPI外设来读取XPT2046,在8寸的触摸屏上分别读取触摸屏的上,下,左,右边的AD值,用笔沿各条边滑动,在同一边读取的AD值是相同,上下左右的AD值分别为:3800,300,400,3900左右。这说明8寸的触摸屏读取的AD值是线性变化的。
后来我把10.2寸的触摸屏接上去,用同样的程序测试和电路板,测量观察其水平AD值,却发现笔沿左,右,上边移动时,在同一边读取的AD值是相同的,但当笔沿下边滑动时,AD值从左到右是一个从大变小的过程,大概从2800~200,按道理其AD值也应该是大致要相同的才对!

二次测试硬件和程序都是相同的,由于把8寸换了10.2寸的屏,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后来换了一块10.2寸的触摸屏,还是一样的问题!
我现在得出的结论是:触摸屏的驱动程序有问题,外设SPI驱动4.3~8寸的触摸屏上却能正确读取AD值,但在10.2寸上面却不行。所以我想改用模拟SPI的方式改写一下驱动,驱动10.2寸的屏看看!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请教了!!!

网友(2013-04-01):
嗯 ,这个问题 我也睡类似的,  同样的程序 在7寸屏幕上没有什么问题,  在10寸屏幕上就不能用了?  楼主解决了吗?

楼主:
已经解决了,呵呵!

楼主:
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在:驱动的优化
对x,y的扫描方式不对,应该先对x连续扫描10次,再次y连续扫描10,再求平均值。切不要对x,y各扫描一次,再连续10次,这样的话,AD电平还没有稳定,读出来的数据肯定就不正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