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这个继电器来驱动12V电磁阀啊?

楼主(2012-05-03):
我接的5V单片机

网友:
继电器的基本用法吧

网友:
在这里:http://www.ourdev.cn/thread-5267440-1-1.html

网友:
不是都已经接好了么···

网友:
用继电器的常开接点接电磁阀的一根线就行啊

网友:
继电器的常开触点就相当于一个开关
把它串联在电磁阀的供电回路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