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AD采样检测过零点。

楼主(2012-05-03):
过零检测有通过比较器找过零点。还有一大部分通过光耦找过零点。如果通过AD采样,寻找过零点,是否可行呢?

网友:
可以,不过需要充实采集两路信号,然后自己软件中比较,不过这个有什么意义呢?

网友:
用AD来做,反应速度慢吧。

网友:
用AD太慢了吧,直接搞个电阻接到IO口就可以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