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分析下这个路由用12864是如何改造的?

楼主(2012-05-03):
请大家分析下这个路由用12864是如何改造的?我是新手,看不懂。
http://www.right.com.cn/forum/thread-50946-1-1.html

源程序:

网友:
串口屏,直接改固件,做驱动?

网友A:
串口12864屏接在路由内部的串口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串口12864屏接在路由内部的串口上。

串口出的数据,因该经过mcu处理,再接 st7920的液晶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串口出的数据,因该经过mcu处理,再接 st7920的液晶屏吧???

引用作者原文:
正好手头有个12864的LCD。
支持TTL串口传输数据,但需要5v供电。

他用的是TTL串口屏,不是普通的ST7920屏。

网友:
如果路由器内部串口有打印消息输出的话,那么直接加个MCU读取路由器的打印输出,然后驱动LCD就行了.
如果路由器没有打印消息输出,那么应该就要改路由器固件了.

网友:
基于mips平台的linux c语言串口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