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优盘名字总是被改为PKBACK# 001

楼主(2012-05-03):
为什么我的优盘名字总是被改为PKBACK# 001,重命名后又被改回来,而且优盘速度变慢,格式化后还是不行。是不是中病毒了,可是很多杀毒软件都查不出来,对了,里面pdf文件全部被破坏。希望高手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首先想到就是病毒。。。。如果插别人机上也一样出现,可能是u盘要挂了,,,

网友:
我也被修改为同样的名字过 PKBACK# 001   不过没有中毒 查杀不出病毒

网友:
估计是优盘硬件问题.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有通过altium designer对U盘中的PCB文件进行过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有通过altium designer对U盘中的PCB文件进行过操作?

最近我的U盘也是这样。
听楼上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有通过altium designer对U盘中的PCB文件进行过操作?

是的啊,那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啊,那有什么关系吗?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altium designer会去改U盘的名字。
对于普通的硬盘分区来说,倒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难怪我的“金山快盘”也变成PKBACK# 001了,原来是altium designer的原因啊。

网友:
不会是电工专用盘名称吧

网友:
我的也出现过,而且由此明明拷文件进去了,后来拿到别的电脑这文件又没了

网友B:
D版的软件????

网友:
我的U盘也有这个问题,我还以为是在win2003系统上会这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碰到过类似的问题,altium designer会去改U盘的名字。
对于普通的硬盘分区来说,倒没有这个问题 ...

这么神奇啊,可是我的优盘多了1G左右的东西却找不到是什么(隐藏的也没有),最后格式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D版的软件????

呵呵,用的是和谐版的Altium designer。

网友:
也遇到过,换电脑只减慢了自动变名字的时间。应该是快到寿命了。后来换了U盘没事。

网友:
我的很久以前就被弄成这个名字,一直没管。还在用~貌似没什么问题

网友:
曾经,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也是用AD软件后。。。原来如此啊。

网友:
遇到过,最近AD总抓盗版。

网友:
就是用AD之后的问题,我也出现了,并且很快U盘就坏道了,还是不要在U盘里面读写吧。

网友(2015-09-07):
我也遇到过好几次了,今天终于明白了,确实是AD的问题

网友(2019-03-11):
硬盘莫名的变名字,原来是AD的原因,谢谢

网友:
最近我的U盘也是这样。
听楼上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有这么回事。

网友(2019-06-06):
最近我也出现这种问题,找度娘,只有这里说对了。

刚刚操作了一下,打开文件不会修改,保存文件后立即改了

网友:
平时也没怎么注意,不过我的U盘确实是和楼主一样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