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编写的LCD控制器以及testbench仿真时所有信号均为x?

楼主(2012-05-03):
不知为什么仿真所有的信号都是未知状态!?实在不懂,即便控制模块写的有问题,但clk和rst_n不至于也是未知状态吧??!!请大师们帮忙!!

//////////////控制模块//////
module LCD_Control(
                                        clk,rst_n,
                                        LCD_DATA,LCD_EN,LCD_RW,LCD_RS,LCD_ON,LCD_BLON);

input clk,rst_n;
output LCD_RW,LCD_ON,LCD_BLON;
output LCD_RS;
output LCD_EN;
output [7:0]LCD_DATA;

reg LCD_RS;
reg LCD_EN;
reg [7:0]LCD_DATA;
///////////默认信号设置///////////////////////////////
wire LCD_RW=1'b0;  //只写
wire LCD_ON=1'b1;        //LCD电源开关,置1
wire LCD_BLON=1'b1;
//////////////////主状态机////////////////////////////
parameter IDLE = 2'b01;
parameter          A = 2'b10;
///////////////////////////////////////////////////////
reg FF;  //任务结束标志位
reg [ 1:0 ] state;
reg [ 4:0 ] LUT_INDEX;
reg [ 7:0 ] cnt_cmd;
reg [ 7:0 ] cnt_data;
parameter LUT_SIZE = 5'd13;
//////////////////tsk_wr_cmd状态//////////////////////
parameter CMD_ST0 = 5'b00001;
parameter CMD_ST1 = 5'b00010;
parameter CMD_ST2 = 5'b00100;
parameter CMD_ST3 = 5'b01000;
parameter CMD_ST4 = 5'b10000;

reg [ 5:0 ] cmd_state;
//////////////tsk_wr_cmd//////////////////////////////
task tsk_wr_cmd;
input [ 7:0 ] cmd_data;
case ( cmd_state )
        CMD_ST0:        begin
                                        LCD_RS <= 1'b0;
                                        LCD_DATA <= cmd_data;
                                        cmd_state <= CMD_ST1;
                                end
        CMD_ST1:        begin
                                        if ( cnt_cmd == 8'd100 ) begin
                                                cnt_cmd <= 8'd0;
                                                cmd_state <= CMD_ST2;
                                        end
                                        else
                                                cnt_cmd <= cnt_cmd + 1;
                                end
        CMD_ST2:        begin
                                        LCD_EN <= 1'b1;
                                        cmd_state <= CMD_ST3;
                                end
        CMD_ST3:        begin
                                        if ( cnt_cmd == 8'd100 ) begin
                                                cnt_cmd <= 8'd0;
                                                cmd_state <= CMD_ST4;
                                        end
                                        else
                                                cnt_cmd <= cnt_cmd + 1;
                                end
        CMD_ST4:        begin
                                        LCD_EN <= 1'b0;
                                        LUT_INDEX <= LUT_INDEX + 1;
                                        FF <= 1'b1;   //退出此任务
                                end
endcase

endtask
//////////////////tsk_wr_data状态/////////////////////
parameter DATA_ST0 = 6'b000001;
parameter DATA_ST1 = 6'b000010;
parameter DATA_ST2 = 6'b000100;
parameter DATA_ST3 = 6'b001000;
parameter DATA_ST4 = 6'b010000;

reg [ 5:0 ] data_state;
////////////////////tsk_wr_data///////////////////////
task tsk_wr_data;
input [ 7:0 ] data;
case ( data_state )
        DATA_ST0:        begin
                                        LCD_RS <= 1'b1;
                                        LCD_DATA <= data;
                                        data_state <= DATA_ST1;
                                end
        DATA_ST1:        begin
                                        if ( cnt_data == 8'd100 ) begin
                                                cnt_data <= 8'd0;
                                                data_state <= DATA_ST2;
                                        end
                                        else
                                                cnt_data <= cnt_data + 1;
                                end
        DATA_ST2:        begin
                                        LCD_EN <= 1'b1;
                                        data_state <= DATA_ST3;
                                end
        DATA_ST3:        begin
                                        if ( cnt_data == 8'd100 ) begin
                                                cnt_data <= 8'd0;
                                                data_state <= DATA_ST4;
                                        end
                                        else
                                                cnt_data <= cnt_data + 1;
                                end
        DATA_ST4:        begin
                                        LCD_EN <= 1'b0;
                                        LUT_INDEX <= LUT_INDEX + 1;
                                        FF <= 1'b1;
                                end

endcase
endtask
//////////////////////////////////////////////////////
reg [ 7:0 ] LUT_DATA;

/////////////写数据查找表/////////////////////////////
always  begin
                case ( LUT_INDEX )
                        5'd0:        LUT_DATA <= 8'h38;
                        5'd1:        LUT_DATA <= 8'h0c;
                        5'd2:        LUT_DATA <= 8'h06;
                        5'd3:        LUT_DATA <= 8'h01;
                        5'd4:        LUT_DATA <= 8'h30;
                        5'd5:        LUT_DATA <= 8'h33;
                        5'd6:        LUT_DATA <= 8'h30;
                        5'd7:        LUT_DATA <= 8'h39;
                        5'd8:        LUT_DATA <= 8'h34;
                        5'd9:        LUT_DATA <= 8'h30;
                        5'd10:        LUT_DATA <= 8'h39;
                        5'd11:        LUT_DATA <= 8'h32;
                        5'd12:        LUT_DATA <= 8'h34;
                        default:        LUT_DATA <= 8'bzzzzzzzz;
                endcase
end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if ( !rst_n ) begin
                cnt_cmd <= 8'd0;
                cnt_data <= 8'd0;    //计数器初始化
                state <= IDLE;
                cmd_state <=CMD_ST0;
                data_state<= DATA_ST0;
                LUT_INDEX <= 5'd0;
                FF <= 1'b0;
        end
        else if ( LUT_INDEX < LUT_SIZE )
                 case ( state )
                        IDLE:        begin
                                                if ( LUT_INDEX <= 5'd3 ) begin
                                                        if ( FF == 1'b0 )
                                                                tsk_wr_cmd( LUT_DATA );
                                                        else begin
                                                                FF <= 1'b0;
                                                                state <= IDLE;
                                                        end
                                                end
                                                else
                                                        state <= A;
                                        end
                          A:        begin
                                                if ( FF == 1'b0 )
                                                        tsk_wr_data( LUT_DATA );
                                                else begin
                                                        FF <= 1'b0;
                                                        state <= A;
                                                end
                                        end
                 endcase
/////////////////////////////////////////////////////////////////////////

endmodule

下面是testbench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t;
reg clk,rst_n;
wire LCD_EN,LCD_RW,LCD_RS,LCD_ON,LCD_BLON;
wire [ 7:0 ] LCD_DATA;

always #5 clk = ~clk;

initial
begin
clk =0;
rst_n=0;
#20;
rst_n=1;
#8000  $stop;
end

LCD_Control  t1(.clk(clk),.rst_n(rst_n),.LCD_EN(LCD_EN),.LCD_RW(LCD_RW),.LCD_RS(LCD_RS),.LCD_ON(LCD_ON),.LCD_BLON(LCD_BLON),.LCD_DATA(LCD_DATA));
endmodule

但是不知为什么仿真所有的信号都是未知状态!?实在不懂,即便控制模块写的有问题,但clk和rst_n不至于也是未知状态吧??!!请大师们帮忙!!

网友:
是不是simulation的时候开了optimization?

网友:
LCD的控制器是控制哪个的,详细点可以吗?

网友:
LCD_Control.v内容如下:
module LCD_Control(
                                        clk,
                                        rst_n,
                                        LCD_DATA,
                                        LCD_EN,
                                        LCD_RW,
                                        LCD_RS,
                                        LCD_ON,
                                        LCD_BLON);

input clk,rst_n;
output LCD_RW,LCD_ON,LCD_BLON;
output LCD_RS;
output LCD_EN;
output [7:0]LCD_DATA;

reg LCD_RS;
reg LCD_EN;
reg [7:0]LCD_DATA;
///////////??????///////////////////////////////
//wire LCD_RW=1'b0;  //??
//wire LCD_ON=1'b1;        //LCD??????1
//wire LCD_BLON=1'b1;

reg LCD_RW=1'b0;  //??
reg LCD_ON=1'b1;        //LCD??????1
reg LCD_BLON=1'b1;
//////////////////????////////////////////////////
parameter IDLE = 2'b01;
parameter          A = 2'b10;
///////////////////////////////////////////////////////
reg FF;  //???????
reg [ 1:0 ] state;
reg [ 4:0 ] LUT_INDEX;
reg [ 7:0 ] cnt_cmd;
reg [ 7:0 ] cnt_data;
parameter LUT_SIZE = 5'd13;
//////////////////tsk_wr_cmd??//////////////////////
parameter CMD_ST0 = 5'b00001;
parameter CMD_ST1 = 5'b00010;
parameter CMD_ST2 = 5'b00100;
parameter CMD_ST3 = 5'b01000;
parameter CMD_ST4 = 5'b10000;

reg [ 5:0 ] cmd_state;
//////////////tsk_wr_cmd//////////////////////////////
task tsk_wr_cmd;
input [ 7:0 ] cmd_data;
case ( cmd_state )
        CMD_ST0:        begin
                                        LCD_RS <= 1'b0;
                                        LCD_DATA <= cmd_data;
                                        cmd_state <= CMD_ST1;
                                end
        CMD_ST1:        begin
                                        if ( cnt_cmd == 8'd100 ) begin
                                                cnt_cmd <= 8'd0;
                                                cmd_state <= CMD_ST2;
                                        end
                                        else
                                                cnt_cmd <= cnt_cmd + 1;
                                end
        CMD_ST2:        begin
                                        LCD_EN <= 1'b1;
                                        cmd_state <= CMD_ST3;
                                end
        CMD_ST3:        begin
                                        if ( cnt_cmd == 8'd100 ) begin
                                                cnt_cmd <= 8'd0;
                                                cmd_state <= CMD_ST4;
                                        end
                                        else
                                                cnt_cmd <= cnt_cmd + 1;
                                end
        CMD_ST4:        begin
                                        LCD_EN <= 1'b0;
                                        LUT_INDEX <= LUT_INDEX + 1;
                                        FF <= 1'b1;   //?????
                                end
endcase

endtask
//////////////////tsk_wr_data??/////////////////////
parameter DATA_ST0 = 6'b000001;
parameter DATA_ST1 = 6'b000010;
parameter DATA_ST2 = 6'b000100;
parameter DATA_ST3 = 6'b001000;
parameter DATA_ST4 = 6'b010000;

reg [ 5:0 ] data_state;

////////////////////tsk_wr_data///////////////////////
task tsk_wr_data;
input [ 7:0 ] data;
case ( data_state )
        DATA_ST0:        begin
                                        LCD_RS <= 1'b1;
                                        LCD_DATA <= data;
                                        data_state <= DATA_ST1;
                                end
        DATA_ST1:        begin
                                        if ( cnt_data == 8'd100 ) begin
                                                cnt_data <= 8'd0;
                                                data_state <= DATA_ST2;
                                        end
                                        else
                                                cnt_data <= cnt_data + 1;
                                end
        DATA_ST2:        begin
                                        LCD_EN <= 1'b1;
                                        data_state <= DATA_ST3;
                                end
        DATA_ST3:        begin
                                        if ( cnt_data == 8'd100 ) begin
                                                cnt_data <= 8'd0;
                                                data_state <= DATA_ST4;
                                        end
                                        else
                                                cnt_data <= cnt_data + 1;
                                end
        DATA_ST4:        begin
                                        LCD_EN <= 1'b0;
                                        LUT_INDEX <= LUT_INDEX + 1;
                                        FF <= 1'b1;
                                end

endcase
endtask

//////////////////////////////////////////////////////
reg [ 7:0 ] LUT_DATA;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begin
                case ( LUT_INDEX )
                        5'd0:        LUT_DATA <= 8'h38;
                        5'd1:        LUT_DATA <= 8'h0c;
                        5'd2:        LUT_DATA <= 8'h06;
                        5'd3:        LUT_DATA <= 8'h01;
                        5'd4:        LUT_DATA <= 8'h30;
                        5'd5:        LUT_DATA <= 8'h33;
                        5'd6:        LUT_DATA <= 8'h30;
                        5'd7:        LUT_DATA <= 8'h39;
                        5'd8:        LUT_DATA <= 8'h34;
                        5'd9:        LUT_DATA <= 8'h30;
                        5'd10:        LUT_DATA <= 8'h39;
                        5'd11:        LUT_DATA <= 8'h32;
                        5'd12:        LUT_DATA <= 8'h34;
                        default:        LUT_DATA <= 8'bzzzzzzzz;
                endcase
end

////////////////////////////////////////////////////////
always @ (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
        if ( !rst_n )
        begin
                cnt_cmd <= 8'd0;
                cnt_data <= 8'd0;    //??????
                state <= IDLE;
                cmd_state <=CMD_ST0;
                data_state<= DATA_ST0;
                LUT_INDEX <= 5'd0;
                FF <= 1'b0;
        end
        else if ( LUT_INDEX < LUT_SIZE )
                 case ( state )
                        IDLE:        begin
                                                if ( LUT_INDEX <= 5'd3 ) begin
                                                        if ( FF == 1'b0 )
                                                                tsk_wr_cmd( LUT_DATA );
                                                        else begin
                                                                FF <= 1'b0;
                                                                state <= IDLE;
                                                        end
                                                end
                                                else
                                                        state <= A;
                                        end
                          A:        begin
                                                if ( FF == 1'b0 )
                                                        tsk_wr_data( LUT_DATA );
                                                else begin
                                                        FF <= 1'b0;
                                                        state <= A;
                                                end
                                        end
                 endcase

/////////////////////////////////////////////////////////////////////////

endmodule

网友:
testbench文件如下:
LCD_ControlTest.v

`timescale 1ns/1ns

module  LCD_ControlTest;
reg clk,rst_n;
wire LCD_EN,LCD_RW,LCD_RS,LCD_ON,LCD_BLON;
wire [ 7:0 ] LCD_DATA;

LCD_Control  Test(
.clk(clk),
.rst_n(rst_n),
.LCD_EN(LCD_EN),
.LCD_RW(LCD_RW),
.LCD_RS(LCD_RS),
.LCD_ON(LCD_ON),
.LCD_BLON(LCD_BLON),
.LCD_DATA(LCD_DATA)
);

always #1 clk = ~clk;

initial
begin
clk =0;
rst_n=0;
#20;
rst_n=1;
#4000
$stop;
end

endmodule

网友:
波形图见附件javascript:;

网友:
你有一个always语句没有检测条件 ,我记得是这样,你测试一下。

网友A:
我看你这仿真没跑吧。你要点执行,让仿真器往后跑一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看你这仿真没跑吧。你要点执行,让仿真器往后跑一段。

不是没有执行,而是代码的问题,有一条always没有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没有执行,而是代码的问题,有一条always没有处理。

我说的是LZ的波形图。你看他的波形图确实是定在0ps的,也就是说LZ根本就没有仿真。

网友:
我测试过了,仿真了就是没有波形,原因是他的代码的问题。

网友B:
已经改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经改正了!

谢谢,看到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