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droid手机+蓝牙扩展电路=示波器

楼主(2012-05-03):
Android系统的手机是智能手机家族里面的新宠,而且大有成为龙头老大之势。
开发人员纷纷投身Android,开发了很多精彩的应用。

下面就介绍一个比较新奇的应用。它利用一块dsPIC电路采集信号,处理后通过蓝牙发送给Android系统上的程序,将手机变身为简易示波器。

网友:
这个好啊,不知性能如何,价格如何

网友:
老大呀 !速度!

网友:
芯片内部2*2M的ADC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现货。

网友A: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网友B:
蓝牙模块不知道可以买到不?

网友:
不错,不过手机屏幕小拉点,平板上应该不错

网友:
简单用用应该还是不错滴
有换手机的冲动了

网友:
想法好,实用性如何?

网友:
兄弟们,开搞啊

网友C:
如果一直在示波器上浪费时间,那你的一生都浪费在所谓的示波器上,而你搞两辈子也搞不过泰克安捷伦的,所以省省吧。 花几条烟钱就可以买个完备的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估计简易的就那样

网友:
强烈建议logicgreen 大移植到LGT单片机上,如果能出套件相信很多人会买。我愿意出100元买一个LGT单片机的示波器套件(预估材料成本在40-60元)。

我看了,代码不复杂。以下为全部源码。

************************************
        Bluetooth Oscilloscope
        yus - projectproto.blogspot.com
        September 2010
*************************************/

#include "main.h"

_FOSCSEL(FNOSC_FRC);        // Select Internal FRC at POR
_FOSC(FCKSM_CSECMD & OSCIOFNC_OFF);        // Enable Clock Switching and Configure
_FICD(ICS_PGD1 & JTAGEN_OFF);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c;

        osc_init();
        port_init();
        ser_init();
        adc_init();
        timer1_init();

        //initial values;
        ch1_position = 120;
        ch2_position = 120;
        ch1_gain = VOLT_PER_DIV[4];
        ch2_gain = VOLT_PER_DIV[5];

        while(1)
        {
                if(ser_isrx()){
                        led_off();
                        c = ser_getch();                //get 1 character from receive buffer
                        switch(c){
                                case REQ_DATA:
                                        store_raw_data();
                                        ser_putch(DATA_START);
                                        send_data();
                                        ser_putch(DATA_END);
                                        break;
                                case ADJ_HORIZONTAL:
                                        c = ser_getch();
                                        if( (c<13) ){        // refer to "timer.h"
                                                set_sampling_period( PERIODS[c] );
                                        }
                                        break;
                                case ADJ_VERTICAL:
                                        c = ser_getch();                // refer to "adc.h"
                                        if(c==CHANNEL1)                        ch1_gain = VOLT_PER_DIV[ser_getch()];
                                        else if(c==CHANNEL2)        ch2_gain = VOLT_PER_DIV[ser_getch()];
                                        break;
                                case ADJ_POSITION:
                                        c = ser_getch();
                                        if(c==CHANNEL1)                        ch1_position = (long)ser_getch() * 6;
                                        else if(c==CHANNEL2)        ch2_position = (long)ser_getch() * 6;
                                        break;
                                default:
                                        break;
                        } // switch(command)
                        led_on();
                }//if-ser_isrx()

        }//while-true
}

void osc_init(void)
{
        // Configure PLL prescaler, PLL postscaler, PLL divisor
        PLLFBD = 41; // M = 43
        CLKDIVbits.PLLPOST=0; // N1 = 2
        CLKDIVbits.PLLPRE=0; // N2 = 2
        // Initiate Clock Switch to Internal FRC with PLL (NOSC = 0b001)
        __builtin_write_OSCCONH(0x01);
        __builtin_write_OSCCONL(0x01);
        // Wait for Clock switch to occur
        while (OSCCONbits.COSC != 0b001);
        // Wait for PLL to lock
        while(OSCCONbits.LOCK!=1) {};
}

void port_init(void)
{
        // LED Pin Configuration:I/O Port RC3; pin 5
           PORTCbits.RC3 = 0;                                // Configure as Output
           TRISCbits.TRISC3 = 0;                        // Configure as Output
        LATCbits.LATC3 = 1;                                // Initialize to zero

        RPINR18bits.U1RXR = 28;                //RX -> pin 20 (RP28)
        RPOR13bits.RP27R = 0b00011;        //TX -> pin 19 (RP27)

        ADPCFGbits.PCFG4 = 0; // AN4 is configured as analog input
        ADPCFGbits.PCFG5 = 0; // AN5 is configured as analog input
}

void send_data(void)
{
        #define bits        10
        unsigned int i, total;
        unsigned int repeat, n;
        unsigned char plot_data1, plot_data2;
        signed long temp;
        total = get_total_samples();
        repeat = MAX_SAMPLES / total;

        i=0;
        while( i<total )
        {
                /** refer to "adc.xmcd" (mathcad) for the computation
                 **        "zero level" is on Vref/2**/
                // CHANNEL 1
                temp = (ch1_position<<bits) / (long)MAX_LEVEL;
                temp = (long)OFFSET1 + temp - (long)raw_data[i++];
                temp = temp * (long)MAX_LEVEL * ch1_gain;
                temp = (temp>>bits) + (ch1_position<<2) - (ch1_position*ch1_gain);
                temp = temp>>2;
                plot_data1 = clamp_value( temp );

                // CHANNEL 2
                temp = (ch2_position<<bits) / (long)MAX_LEVEL;
                temp = (long)OFFSET2 + temp - (long)raw_data[i++];
                temp = temp * (long)MAX_LEVEL * ch2_gain;
                temp = (temp>>bits) + (ch2_position<<2) - (ch2_position*ch2_gain);
                temp = temp>>2;
                plot_data2 = clamp_value( temp );

                n=repeat;
                while(n--){
                        ser_putch( plot_data1 );
                        ser_putch( plot_data2 );
                }

        }
}

unsigned char clamp_value(long value)
{
        if(value<0)
                return 0;
        else if (value>(long)MAX_LEVEL)
                return ((unsigned char) MAX_LEVEL);
        else
                return (unsigned char) value;
}

***********************************************************************************************************************************************

#include "p33fxxxx.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r.h"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c_value_1;
volatile unsigned int adc_value_2;
volatile unsigned int raw_data[MAX_SAMPLES];
volatile unsigned int samples_count;

const long VOLT_PER_DIV[]={
        SCALE_10mV,
        SCALE_20mV,
        SCALE_50mV,
        SCALE_100mV,
        SCALE_200mV,
        SCALE_500mV,
        SCALE_1V,
        SCALE_2V,
        SCALE_GND
};

void adc_init(void)
{
        ADCONbits.ADON = 0;                // Temporarily Turn off ADC to allow for initialization settings

        aux_pll_init();
        ADCONbits.FORM = 0;                        // Output in Integer Format
        ADCONbits.EIE = 1;                        // Enable Early Interrupt (7TAD)
        //ADCONbits.ORDER = 0;                // Normal Order of conversion
        //ADCONbits.SEQSAMP = 0;        // Simultaneous sampling
        ADCONbits.ASYNCSAMP = 1;        // Asynchronous sampling
        ADCONbits.SLOWCLK = 0;                // High Frequency Clock input (use aux pll)
        ADCONbits.ADCS = 0;                //5; // Clock divider selection
        ADCPC1bits.TRGSRC2 = 0b01100;        // Timer1 period match (trigger source)
        ADPCFGbits.PCFG4 = 0;                // AN4 is configured as analog input
        ADPCFGbits.PCFG5 = 0;                // AN5 is configured as analog input
        IPC28bits.ADCP2IP = 0x01;        // Set ADC Pair 2 Interrupt Priority (Level 1)
        IFS7bits.ADCP2IF = 0;                // Clear ADC Pair 2 Interrupt Flag
        //IEC7bits.ADCP2IE = 1;                // Enable ADC Pair 2 Interrupt

        ADCONbits.ADON = 1; // Enable ADC module

}

/* ADC Pair 2 ISR*/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ADCP2Interrupt (void)
{
        raw_data[samples_count++] = ADCBUF4; // Read AN4 conversion result;
        raw_data[samples_count++] = ADCBUF5; // Read AN5 conversion result;
        IFS7bits.ADCP2IF = 0; // Clear ADC Pair 2 Interrupt Flag
}

void store_raw_data(void)
{
        unsigned int total_samples;

        total_samples = get_total_samples();
        samples_count = 0;                // reset counter

        //IEC0bits.U1RXIE = 0;        // disable RX interrupt
        IEC7bits.ADCP2IE = 1;        // enable ADC Pair 2 Interrupt
        TMR1 = 0x0000;                        // reset timer 1
        T1CONbits.TON = 1;                // Starts 16-bit Timer1

        while(samples_count<total_samples);        // wait until samples are completed

        IEC7bits.ADCP2IE = 0;        // disable ADC Pair 2 Interrupt
        T1CONbits.TON = 0;                 // Stops 16-bit Timer1
        //IEC0bits.U1RXIE = 1;        // Enable RX interrupt
}

unsigned int get_total_samples(void)
{
        if(sampling_period==PERIOD_5us)
                return (MAX_SAMPLES/4);
        else if(sampling_period==PERIOD_10us)
                return (MAX_SAMPLES/2);
        else
                return (MAX_SAMPLES);
}

void aux_pll_init(void)
{
        ACLKCONbits.FRCSEL = 1;                // Internal FRC is clock source for auxiliary PLL
        ACLKCONbits.ENAPLL = 1;                // APLL is enabled
        ACLKCONbits.SELACLK = 1;        // Auxiliary PLL provides the source clock for the clock divider
        ACLKCONbits.APSTSCLR = 7;        // Auxiliary Clock Output Divider is Divide by 1
        while(ACLKCONbits.APLLCK != 1){};        // Wait for Auxiliary PLL to Lock
}

***********************************************************************************************************************************************
#define _SER_C_
#include "p33fxxxx.h"
#include "ser.h"

unsigned char txfifo[SER_BUFFER_SIZ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txiptr, txoptr;
unsigned char rxfifo[SER_BUFFER_SIZE];
volatile unsigned char rxiptr, rxoptr;
unsigned char ser_tmp;

void ser_init(void)
{
        //RPINR18bits.U1RXR = 28;                //RX -> pin 20 (RP28)
        //RPOR13bits.RP27R = 0b00011;        //TX -> pin 19 (RP27)

        U1MODEbits.STSEL = 0;        // 1-stop bit
        U1MODEbits.PDSEL = 0;        // No Parity, 8-data bits
        U1MODEbits.ABAUD = 0;        // Auto-Baud Disabled
        U1MODEbits.BRGH = 1;        //High-Speed mode
        U1BRG = BRGVAL;                        // BAUD Rate Setting
        U1STAbits.UTXISEL0 = 0; // Interrupt after one Tx character is transmitted
        U1STAbits.UTXISEL1 = 0;
        U1STAbits.URXISEL = 0b00; // Interrupt after one RX character is received;
        IEC0bits.U1RXIE = 1;                //Enable RX interrupt
        U1MODEbits.UARTEN = 1; // Enable UART
        U1STAbits.UTXEN = 1; // Enable UART Tx

        //set ring pointers to empty (zero receive/transmit)
        rxiptr=rxoptr=txiptr=txoptr=0;
}
void ser_putch(unsigned char byte)
{
        // wait until buffer has an empty slot.
        //while (((txiptr+1) & SER_FIFO_MASK)==txoptr)
        while (U1STAbits.UTXBF)
                continue;
        txfifo[txiptr] = byte;                        //place character in buffer

        //increase ring input pointer and set it to zer0 if
        //it has rolled-it over.
        txiptr=(txiptr+1) & SER_FIFO_MASK;

        IEC0bits.U1TXIE = 1;                //enable interrupt driven
                                                                //serial transmission
}
void ser_puts(unsigned char * s)
{
        while(*s)                                        //while pointer s is not at end of string
                ser_putch(*s++);                //        send the current character,
                                                                //        then increment pointer
}
void ser_puthex(unsigned char v)
{
        unsigned char c;                        //define temp variable

        c = v >> 4;                                        //get the high nibble and place it in c
        if (c>9) {                                        //if more than 9
                ser_putch('A'-10+c);        //        send the difference from 10 + 'A'
        } else {                                        //else
                ser_putch('0'+c);                //        send '0' + the high nibble
        }

        c = v & 0x0F;                                //get the lower nibble
        if (c>9) {                                        //process the character
                ser_putch('A'-10+c);        //and send it same as above
        } else {                                        //
                ser_putch('0'+c);                //
        }
}
unsigned char ser_isrx(void)
{
        if(U1STAbits.OERR)        //error in reception?
        {
                U1STAbits.OERR = 0;        //must clear the overrun error to keep uart receiving
                return 0;                        //        return no characters in buffer
        }
        return (rxiptr!=rxoptr);        //checks buffer if char is present
}
unsigned char ser_getch(void)
{
        unsigned char c;                        //define

        while (ser_isrx()==0)                //wait until a character is present
                continue;                                //

        c=rxfifo[rxoptr];                        //get oldest character received
        ++rxoptr;                                        //move the pointer to discard buffer
        rxoptr &= SER_FIFO_MASK;        //if the pointer is at end, roll-it over.
        return c;                                        //return it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U1TXInterrupt(void)
{
        U1TXREG = txfifo[txoptr];
        ++txoptr;
        txoptr &= SER_FIFO_MASK;
        if (txoptr==txiptr)                IEC0bits.U1TXIE = 0;
}
void __attribute__((interrupt, no_auto_psv)) _U1RXInterrupt(void)
{
        rxfifo[rxiptr]=U1RXREG;
        ser_tmp=(rxiptr+1) & SER_FIFO_MASK;
        if (ser_tmp!=rxoptr)        rxiptr=ser_tmp;
        IFS0bits.U1RXIF = 0;
}

***********************************************************************************************************************************************

#include "p33fxxxx.h"
#include "timer.h"

volatile unsigned int sampling_period;
const unsigned int PERIODS[]={
        PERIOD_5us,
        PERIOD_10us,
        PERIOD_20us,
        PERIOD_50us,
        PERIOD_100us,
        PERIOD_200us,
        PERIOD_500us,
        PERIOD_1ms,
        PERIOD_2ms,
        PERIOD_5ms,
        PERIOD_10ms,
        PERIOD_20ms,
        PERIOD_50ms
};

void timer1_init(void)
{
        T1CONbits.TON = 0;                 // Stops 16-bit Timer1
        T1CONbits.TCKPS = 0b00;        // Timer1 Input Clock Prescale Select bits
        T1CONbits.TCS = 0;                // Internal clock (FCY)
        T1CONbits.TGATE = 0;        //         Gated time accumulation disabled

        set_sampling_period(PERIOD_200us);

        //T1CONbits.TON = 1;                // Starts 16-bit Timer1
}

void set_sampling_period(unsigned int period)
{
#if 0
        PR1 = period;
#else        // adc speed limitation
        if( (period==PERIOD_5us) || (period==PERIOD_10us) )
                PR1 = PERIOD_20us;
        else
                PR1 = period;
#endif
        sampling_period = period;
}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直在示波器上浪费时间,那你的一生都浪费在所谓的示波器上,而你搞两辈子也搞不过泰克安捷伦的,所以 ...

说的是,这玩意没多大意思。

网友:
蓝牙,速度能有多快?

dspic标称的AD不过是1MSPS的样子。关键还是安卓设备上的编程。

网友:
采样率能达到多少?带宽呢?

网友:
安卓上的软件呢?

网友:
电子电路网有全部的下载

网友:
蓝牙串口模块+单片机?

网友D(2012-07-08):
kejiren123
你的头像是av明星吗?我好想看一下啊.
如果是你女朋友,真的好羡慕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kejiren123
你的头像是av明星吗?我好想看一下啊.
如果是你女朋友,真的好羡慕你啊. ...

这个头像应该是网络红人妮妮的自拍照  请看链接 http://www.kuaikuaiyouxi.com/game-59047.html

妮妮又叫台湾妮妮,也人称台湾美女妮妮、网络美女妮妮,台湾妮妮、台湾美女妮妮、网络美女妮妮自从上传了自己的照片,一举成了网络红人。其实她本人更喜欢让别人叫妮妮,什么台湾妮妮,台湾美女妮妮、网络美女妮妮,这样的称呼让她很不习惯。

  妮妮的姓名:刘孟姗
  昵称: 妮妮
  性别:女
  生日:1988年8月13日
  星座:狮子座
  血型:AB型
  身高: 163cm
  体重:43kg
  婚姻状况:未婚
  妮妮讨厌的人:没素质,鸡婆,爱管别人闲事,造谣生事,小题大做的人
  妮妮喜欢做的事:看好看的书、过简单的生活、逗我家的狗狗、发呆 ,看帅哥,靓女(养眼)
  妮妮讨厌做的事:讨厌妈妈逼我吃不爱吃的东西(说有营养) 讨厌被别人讨厌 -
  妮妮最大的优点:有毅力,万事都看的开,不记仇,再大的仇恨睡一觉起来就忘记了妮妮最大的缺点:说话太直,得罪人,粗心,爱丢三落四,太冷,对很多人和事都没兴趣-
  妮妮最喜欢的颜色:白,紫,粉,蓝
  妮妮喜欢的地方:郊外,开满鲜花的地方,安静,没有喧嚣的地方
  妮妮最喜欢的衣服:学生装,淑女装,都市时尚装扮
  妮妮最喜欢的歌曲:说唱,嗨歌,舞曲,及所有的伤感音乐
  台湾妮妮玩自己在台湾无名的部落格,经常在那里上传自己的照片然后人气就上来了也就红了。
  台湾妮妮,鬼故事nj,从事有声鬼故事创作,其最早是在校学生,兼职45°网络广播电台,播音主持。其作品以各种鬼故事为题材,进行有声创作,其中以长篇故事见长。选材偏重情感,经典代表作有长篇有声鬼故事《幽冥三部曲之冤鬼路》、《幽冥三部曲之樱花厉魂》、《幽冥三部曲之灵堂课室》、《戒指》、《恐怖的203室》、《鬼童》等等。2006年底,台湾妮妮因继续学业而暂时离开了喜爱她的听众们。

网友:
好像头像那一张更清纯一下,给人浅见.
谢谢keshipt资料找的这么全.

网友:
求蓝牙示波器

网友:
请教高手,我台MOTO MB860 安装后找不到图标,是不是只适合三星机?

网友:
mark  出的话我省吃俭用都要买~~~换手机~~虽然我只是个学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性能怎么样?

同关心~~~

网友:
这个很强大!

网友E:
我们的PIC单片机已经到位,PCB正在绘制中,还找了一个软件工程师加入,做出样品问题应该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的PIC单片机已经到位,PCB正在绘制中,还找了一个软件工程师加入,做出样品问题应该不大。 ...

看了你不仅仅是头像给力啊

网友(2012-08-11):
不知道在其他安卓智能机上能不能用,能用的话我做个PCB,硬件应该不难

网友:
用手机屏太小,最好用平板。现在安卓的平板挺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牙模块不知道可以买到不?

蓝牙模块能买到哦  程序下载了 也能跑 但是源代码好像有点问题呢。我下载下下来编译不出啦。

网友:
如果蓝牙速度不够,也可以用Wifi,要是对测试结果有疑问,还方便求助,配合PC客户端或者Web界面,整个局域网都可以访问

网友:
关注实用性,呵呵,实用性好就量产开公司可以了

网友:
支持,出套件的话准备入手一套

网友(2012-09-18):
手机也不错啊,但是pic单片机玩的人不多最好能一直到别的单片上面去 stm avr

网友(2013-07-19):
竟然有源代码 哈哈哈 goodman

网友:
mark.手机看帖咋没收藏功能呢

网友(2013-09-18):
引用 网友D:
kejiren123
你的头像是av明星吗?我好想看一下啊.
如果是你女朋友,真的好羡慕你啊. ...

只能说哪里都有亮点。

网友:
这栋栋绝对是个好玩儿的主!

网友:
高人实在是高,可惜真心看不懂啊

网友(2013-10-24):
不错有时间我也做一个!

网友(2014-01-23):
这个很棒,绝对有搞头,电子工程师基本都是4寸屏的手机吧, 要是外带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采样模组,在哪里都可以开工干活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有机会试试搞一个

网友:
没有后续了吗

网友:
mark,Android手机+蓝牙扩展电路=示波器  。

网友(2014-05-04):
说好的套件呢?

网友(2015-03-29):
引用 网友C:
如果一直在示波器上浪费时间,那你的一生都浪费在所谓的示波器上,而你搞两辈子也搞不过泰克安捷伦的,所以 ...

人家只是研究,并没有说要和谁比,支持楼主的想法,我也有过这样的想法,只是行动力不够了

网友:
这个示波器好像也是基于蓝牙串口的哦 要是知道协议可以自己做硬件 就爽了 实际还是挺不错的 比如显示电池电压什么的应该很好

网友(2016-03-31):
很好的资料,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