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dm9161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一直在这...

楼主(2012-05-03):
void Ethernet_Configuration(void)
{
  ETH_InitTypeDef ETH_InitStructure;

  /* MII/RMII Media interface selection ------------------------------------------*/
  #ifdef MII_MODE /* Mode MII with STM3210C-EVAL  */
   GPIO_ETH_MediaInterfaceConfig(GPIO_ETH_MediaInterface_MII);

  /* Get HSE clock = 25MHz on PA8 pin (MCO) */
    RCC_MCOConfig(RCC_MCO_HSE);

  #elif defined RMII_MODE  /* Mode RMII with STM3210C-EVAL */
  GPIO_ETH_MediaInterfaceConfig(GPIO_ETH_MediaInterface_RMII);

  /* Set PLL3 clock output to 50MHz (25MHz /5 *10 =50MHz) */
  RCC_PLL3Config(RCC_PLL3Mul_10);
  /* Enable PLL3 */
  RCC_PLL3Cmd(ENABLE);
  /* Wait till PLL3 is ready */

  while (RCC_GetFlagStatus(RCC_FLAG_PLL3RDY) == RESET)
  {}
  /* Get PLL3 clock on PA8 pin (MCO) */
  RCC_MCOConfig(RCC_MCO_PLL3CLK);
  #endif

  /* Reset ETHERNET on AHB Bus */
  ETH_DeInit();

  /* Software reset */
  ETH_SoftwareReset();

  /* Wait for software reset */
  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
{
    printf("\r\n\n\n\r WWW.ARMJISHU.COM   3");
}就是在这边出不了循环。

网上说大概是时钟问题,那位兄弟可以教我下怎么检查dm9161的时钟是否正常。还有什么情况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我用的是dm9161aep,换新的还是同样的问题。。。我在做毕设,这个困扰了好几天了。。

网友A:
检查 RMII_REF_CLK 50Mhz 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 RMII_REF_CLK 50Mhz 信号。

没有信号  一条直线。。在线等。。。谢谢

网友A:
思考50M应该由谁产生。

不然就继续等吧,或许我念个骂就有信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思考50M应该由谁产生。

不然就继续等吧,或许我念个骂就有信号了。。

大哥 现在时钟有了  但是插上网线后提示:timeout == PHY_READ_TO 网口连接失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 现在时钟有了  但是插上网线后提示:timeout == PHY_READ_TO 网口连接失败   ...

dump寄存器及搜索PHY地址。

楼主:
谢谢了  我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dump寄存器及搜索PHY地址。

谢谢,我用同样的电路图,一个板子测得的地址为0x00,一个为0x08.。现在0x00的板子工作正常了。。

网友A:
两个地址一对比,查哪很清楚了。
不过板子上只有一个PHY的话,哪个地址都无所谓。
直接使用搜索+PHY的OUI来自动识别就可以了。

但两个完全一样的电路地址不一样则要排查虚焊和短路的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地址一对比,查哪很清楚了。
不过板子上只有一个PHY的话,哪个地址都无所谓。
直接使用搜索+PHY的OUI来 ...

把stm32重新焊了一次,地址变0x00了。。谢谢帮忙了 我的毕设可以告一段落了。

网友:
也玩玩STM32和DM9161

网友(2013-07-04):
我的也是啊

网友(2023-05-25):
请问一下,下载到板子里面可以运行,调试的时候卡在while (ETH_GetSoftwareResetStatus() == SET);里面啦,这个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