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计划什么时候量产

楼主(2012-05-03):
LGT计划什么时候量产,我看能不能赶在送检前用在产品上,功能基本都能满足。
如果太晚了,只能换别的芯片了。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有相关的信息

网友A:
已经量产了,看你要什么封装。有的封装要预先订货。

楼主:
sop14的,1万片供货周期一般多长时间,北京有办事处或代理

楼主:
有联系方式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sop14的,1万片供货周期一般多长时间,北京有办事处或代理

通常要3至4周时间,如果没有现货。

楼主:
有没有采购的联系方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没有采购的联系方式?

阿莫这就可以买啊!

网友B:
1万片不是小数目,阿莫这估计没这么多现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1万片不是小数目,阿莫这估计没这么多现货吧

前几天我们公司才买了10K stm8s103f3p6, 做水表。我给老板推荐改用咱的LGT,老板说,不是让你买了样片做功耗测试了吗? 还有,你知道stm8的多少钱一片?
我一看竟然是每片1.62元买的,立即晕倒。

网友:
stm8 就是价格杀手 量大的客户很难抵抗

网友C:
stm8S好是好,就是支持电压有点高了,我要低电压的,又没有AD。现在LGT又没有脚少的,有点不好办

楼主:
看来短时间是用不上了,支持不知道找谁

网友:
引用 网友C:
stm8S好是好,就是支持电压有点高了,我要低电压的,又没有AD。现在LGT又没有脚少的,有点不好办 ...

貌似3V工作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量产了,看你要什么封装。有的封装要预先订货。

量产的意思是已经修正了之前样片的错误么?  比如功耗过大等问题?

网友(2014-12-15):
>STM8S103F3P6, ... 每片1.62元买的

Mouser price:
        1:        $1.72
        10:        $1.33
        100:        $1.06
        500:        $0.965
        1,000:        $0.738
        2,500:        $0.654
        10,000:        $0.6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