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这个编译提示的错误是怎么一回事?

楼主(2012-05-03):
[root@localhost recognize]# make
arm-linux-gcc recognise.c -o recognise -DMODELDIR=\ "/usr/local/share/pocketsphinx/model \ "-I/usr/local/include -I/usr/local/include/sphinxbase -I/usr/local/include/pocketsphinx  -L/usr/local/lib -lpocketsphinx -lsphinxbase -lsphinxad
/usr/local/arm/4.5.1/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5.1/../../../../arm-none-linux-gnueabi/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 /usr/local/lib/libpocketsphinx.so when searching for -lpocketsphinx
/usr/local/arm/4.5.1/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5.1/../../../../arm-none-linux-gnueabi/bin/ld: skipping incompatible /usr/local/lib/libpocketsphinx.a when searching for -lpocketsphinx
/usr/local/arm/4.5.1/bin/../lib/gcc/arm-none-linux-gnueabi/4.5.1/../../../../arm-none-linux-gnueabi/bin/ld: cannot find -lpocketsphinx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recognise] Error 1
[root@localhost recognize]#

那个-lpocketshpinx其实这只是 一个lib的路径呀,怎么说是找不到呢,像我用gcc的话,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路径 !!!
在pc机上的linux 用gcc去编译就是很正常,可是用arm-linux-gcc就报错,错误如上!请高手指点迷津 ~谢谢

楼主:
用gcc编译的结果是这样的:
[root@localhost recognize]# make
gcc recognise.c -o recognise -DMODELDIR=\ "/usr/local/share/pocketsphinx/model \ "-I/usr/local/include -I/usr/local/include/sphinxbase -I/usr/local/include/pocketsphinx  -L/usr/local/lib -lpocketsphinx -lsphinxbase -lsphinxad
[root@localhost recognize]#

网友A:
下面的指定库文件路径:
L/usr/local/lib
下面的是指定库文件:
-lpocketsphinx

根据你的编译结果显示:找不到lpocketsphinx这个库文件.
另外arm-linux-gcc与gcc不能用同一个库文件.
arm-linux-gcc必须用相应的arm-gcc版的库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面的指定库文件路径:
L/usr/local/lib
下面的是指定库文件:

arm-linux-gcc与gcc不能用同一个库文件.

也就是说我要去找一个与arm-linux-gc版本相对的库文件,gcc所用的库arm-linux-gcc不能用

那有没有办法能让arm-linux-gcc用上PC机的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