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M05输入12V,输出260mA,7805发热烫手

楼主(2012-05-03):
78M05输入12V,输出260mA,7805发热烫手,这种TO252封装的7805最大功率是多少?平时待机都有几十个mA。TO220封装的也烫手,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用7805这种东西功耗一大就只能等着发烫,热损耗太大了。加散热片吧。

网友:
你的压差太大了
有7V,再乘以电流,你看功率是多少
78系列稳压集成电路还有一项指标是耗散功率

网友:
前面加个功率电阻

网友:
换DCDC才是正道,其它建议加散热器的还是别试了

网友A:
不能降压,又非要线性电源。那大胆加散热片呗,古代黑白电视机老大的散热片了。

网友:
算算功率,不热就不正常了

网友:
建议加散热器

网友:
压差这么大,不发烫才怪。加散热片

网友:
先通过7808,再7805。

网友:
用个7805加散热片,别怕
我的压差19V电流60mA,耗散功率接近1.2W了,加个散热片用,稳稳的

网友:
压差太大了,7V的压差几乎就全热损耗了,肯定烫~

网友:
找个电脑上的水冷加上去,就NB了。

网友B:
MP2259 药到病除

网友:
(12V-5V)*0.26A = 1.82W

7805即使是TO220的封装,热阻也大约是50度/W,常温下过100度是正常的

网友:
一直用12V直接降到5V没问题的飘过~~~
估计是楼主买到假货了!!

网友:
大致计算一下,热功率都有1.82W了,肯定会热

网友:
楼主如果你能推翻欧姆定律,你就能解决发热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MP2259 药到病除

比较推崇MP2259啊,
再推荐几款常用的DCDC呗

网友:
7V260mA, 快2W了,该烫了

网友:
改成9V试试吧。。。

网友:
加个10欧功率电阻在前面

网友:
100ma以上用DCDC吧,除非你的空间够大或最好外壳是铝的

网友(2014-04-03):
K7805-500呢,有用的没?

网友:
我们自己的认识是TO220自身功耗不应超过0.5W,否则就得加散热片。

网友(2014-07-03):
我15V的输入 加了散了片 带两个小步进电机,不小心摸了下散热片,那叫一个烫手啊! 减少输入电压就能改善这个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能降压,又非要线性电源。那大胆加散热片呗,古代黑白电视机老大的散热片了。 ...

黑白电视机都是古代了

网友:
34063 最便宜的了。 MP2259不是最便宜的,MP家的还有好多

网友:
烫怕什么,能用很久,你放心吧,都这样用着呵呵

网友:
78M05是TO92封装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