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if。。。else....语句该这么解

楼主(2012-05-03):
if(RI)
        {        ES=0;
                RI = 0;
                if(len < 2)
                {
                        receive[len] = SBUF;
                        len++;
                }
        }
        if(len == 1)
        {
            if(receive[0]>0x07)
                    flag = 1;
        }
        else
          ES=1;
    }
我的原意是如果len不等于1那么就让 ES=1;但是感觉这样执行的话如果len=1了,进入了第一个if语句。里面的 if 语句不成立的话,岂不是后面也不会执行else语句。不知道这样解对不对
各位给个高见,我现在有点疑惑

网友:
理解正确,

网友:
反过来判断不就对了:

if(len != 1)
{
  ES=1;
  }
else
if(receive[0]>0x07)  flag = 1;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哦~

网友:
楼主似乎是对的,else匹配的if是倒数第二个,if和else只执行一个。我理解的应该没错,看二楼的就更清楚了

网友:
else匹配的是离他最近的那个IF,他们组成的If else语句跟上面的没关系

网友:
if(RI)
{
    ES=0;
    RI = 0;
    if(len < 2)
    {
        receive[len] = SBUF;
        len++;
    }
}
if(len == 1)
{
    if(receive[0]>0x07)
        flag = 1;
}
else
    ES=1;
} //????????????????????????

网友:
我觉得对于这种不容易判断的情况最好用括号括起来

网友A:
多了一个括号啊,楼主再检查一下吧。这样的代码编译不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了一个括号啊,楼主再检查一下吧。这样的代码编译不过的。

我这里讨论的不是整段程序对不对,而是讨论那个if....else语句改怎么解释,

网友:
改成下面这样的格式就能理解了

if(RI)
{
        ES=0;
        RI = 0;
        if(len < 2)
                {
                        receive[len] = SBUF;
                len++;
                }
}
if(len == 1)
{
        if(receive[0]>0x07)
        flag = 1;
}
else
{
        ES=1;
}

网友:
if(RI)
        {        ES=0;
                RI = 0;
                if(len < 2)
                {
                        receive[len] = SBUF;
                        len++;
                }
        }
        if(len == 1)
        {
            if(receive[0]>0x07)
                    flag = 1;
        }
        else
          ES=1;
    }

网友B:
if(RI)
{
        ES=0;
        RI = 0;
        if(len < 2)
        {
                receive[len] = SBUF;
                 len++;
        }
}
if((len != 1) || (receive[0]<=0x07))
{
       ES=1;
}
else
{
      flag = 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if(RI)
{
        ES=0;

谢谢你,这个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