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充電器的朋友嗎,請教一個電池檢測的問題

楼主(2012-05-03):
如題,一般的干電池智能充電器(5號那種)是如何檢測電池的好壞?如果檢測到電池有問題做如何處理.

网友:
我听说,如果充电一段时间,电压没有明显变化,就判断电池坏了,没啥好处理的,提示一下,停止充电。

网友A:
一般干电池指的是一次电池,不可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干电池指的是一次电池,不可充电的。

不好意思,是我描術錯誤,應該是5號充電電池,智能充電器有充電電池和干電池的識別功能,是通過電壓來識別嗎,

网友:
可以检测充电时的电流,这个需要经验去判断,电池不同特性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