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将Matlab产生的数据传入FPGA的开发板

楼主(2012-05-03):
有个问题请问各位达人,本人手上有一块Xilinx的FPGA开发板,由于没有实测数据,想通过matlab产生一些数据来传入FPGA开发板,不知如何做?
谢谢各位!

网友A:
Matlab算出数据以后作为FPGA的初始化文件烧写下去就行了啊
难道你想让matlab的程序与FPGA直接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tlab算出数据以后作为FPGA的初始化文件烧写下去就行了啊
难道你想让matlab的程序与FPGA直接通讯??

能不能通过某个接口将数据传入开发板,然后将运算结果传回计算机?

网友:
可以使用串口

网友B:
你什么开发板   通过PCI接口可以~~~   不过驱动写起来比较麻烦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system generator仿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什么开发板   通过PCI接口可以~~~   不过驱动写起来比较麻烦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system generator仿真吧 ...

Xilinx XUPV5-LX110T

网友C:
引用 楼主:
Xilinx XUPV5-LX110T

没错,用SYSTEM GENERATOR硬件协同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错,用SYSTEM GENERATOR硬件协同仿真

好的,谢谢建议,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