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数码管显示方式,除了这两种,还有什么更好的方式?

楼主(2012-05-03):
(1)刚学的时候用的方法
void display(void)
{
          P2=0x01;
          P0=num_table[ge];
          delay(1);

          P2=0X02;
          P0=num_table[shi];
          delay(1);

          P2=0x04;
          P0=(num_table[bai]+0x80);
          delay(1);

          P2=0x08;
          P0=num_table[qian];
          delay(1);

}
(2)定义数组然后调用
void display(void)
{
        uchar i;
        for(i=0;i<8;i++)
        {
                P2=wei[i];
                P0=num_table[l_tmpdisplay[i]];
                delay(1);
        }
}

如果要让四位一体显示1234,一段时间后显示2345。。。类推,要怎么做,各位高手还有什么别的更好的显示方法吗,求指导,,,,谢谢

网友:
中断方式

网友:
我的做法是:設4個顯示孌量,用定時器計時,在中斷里更新4顯示孌量里的數值.

网友A:
肯定是用定时中断,利用中断计时

网友:
P0=num_table[l_tmpdisplay[i + m]];

延时一段时间让m += 1;

网友:
直接用事件标志,主循环中计数,达到一定计数值时,触发事件,显示一位,依次轮流,前提,你的主循环中没有长时间的阻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用定时中断,利用中断计时

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
尽量用定时器,少用  delay(1);

网友:
确定差不多以五毫秒为一次中断,设立四种情况为四个参数,switch 语句,我写过一个不过就只找到汇编asm 的你看一下过程就知道了吧INT_T0:
        MOV         TH0,#0ECH
                MOV         TL0,#78H
        ;        SETB         TR0
        ;        SETB        EA
        ;        SETB         ET0
                   MOV                A,STATE

I1:

                CJNE        A,#4,I2
                MOV                STATE,#1
                MOV                A,DISP1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DISPDATA,A
                SETB        HDISP1
                CLR                HDISP4
                LJMP        I9

I2:
                   CJNE        A,#1,I3
                MOV                STATE,#2
                MOV                A,DISP2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DISPDATA,A
                SETB        HDISP2
                CLR                HDISP1
                LJMP        I9

I3:
                   CJNE        A,#2,I4
                MOV                STATE,#3
                MOV                A,DISP3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DISPDATA,A
                SETB        HDISP3
                CLR                HDISP2
                LJMP        I9

I4:
                   CJNE        A,#3,I5
                MOV                STATE,#4
                MOV                A,DISP4
                MOV                DPTR,#TABLE
                MOVC        A,@A+DPTR
                MOV         DISPDATA,A
                SETB        HDISP4
                CLR                HDISP3
                LJMP        I9

I5:
I9:
        ;        POP                PSW
        ;        POP                B
                POP                ACC
                RE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