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小车刚好转90度呢,要精确的

楼主(2012-05-03):
最近在做小车控制, 请问有什么办法能让小车刚好转90度呢,要精确的

网友:
是不是有一个叫方位传感器的东东

网友:
陀螺仪/电子罗盘+步进电机?如果不介意超调的话用直流电机也没事..

网友A:
用步进电机即可实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步进电机即可实现

转弯的时候轮胎接触地面的点不同会导致转过的角度有偏差吧?

网友:
编码器、陀螺仪等都不能保证转90度,编码器是低成本的最佳解决方案,但由于轮胎与地面有摩擦相对位移,就不能保证精确性,至于陀螺仪,一是算法复杂,二是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不现实。最好楼主用地磁传感器。精度在1度以内。当然,该方案也是有缺陷的,磁干扰强的环境是不行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转弯的时候轮胎接触地面的点不同会导致转过的角度有偏差吧?

步进电机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力矩不够

网友:
被动轮装编码器,砣罗仪应该是可行的解决方案,电子罗盘觉得容易受电机磁场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力矩不够

不是转矩不够是地面摩擦力不够

网友:
以前用过的办法  地磁+编码器+激光雷达 软件用player Stage

网友:
鼠标检测位移…

网友C:
用电子罗盘/陀螺仪配合电机即可。
贴一个我们小车的视频,里面有精确转向的部分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SEZY572jMqo/

网友D:
micromouse? 陀螺仪+码盘+直流电机+电子罗盘,算法好好弄弄可以的,就是难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micromouse? 陀螺仪+码盘+直流电机+电子罗盘,算法好好弄弄可以的,就是难了点 ...

为啥用了陀螺仪还要电子罗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步进电机出现这种情况,应该是力矩不够

力矩不够是脱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啥用了陀螺仪还要电子罗盘?

陀螺仪要有零飘,所以要电子罗盘来校准,但是电子罗盘会受到磁场影响,小车上的电机会影响,电子罗盘做静态判断,陀螺仪做动态量积分计算,貌似有人做算法

楼主(2012-06-03):
引用 网友C:
用电子罗盘/陀螺仪配合电机即可。
贴一个我们小车的视频,里面有精确转向的部分

这是什么公司。。。好有兴趣啊。我是应届毕业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