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弟在做通信车惯导系统,一台不过十万,可有前景?

楼主(2012-05-03):
对方要求不能超过十万RMB,定位时间下线要求在15分钟,精度小于0.1,可是做出来后他们的年需求量可能还不到10个,
不知道这样的产品上市后是否有市场呢,拜谢各位了~

网友A:
你得投入多大?这个帐一算,自然明了。如果对方需求小,直接找对方要研发费用。

网友B:
国内有市场,不过要开发才行,但开发市场,恐怕就没必要玩研发了。此外,等你市场出来了,国外,国内其他人是否会利用你开发的市场?
如果你有玩商业的天赋,就不会只着眼这个项目,很多项目没有技术含量,但是很赚钱

网友C: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技术指标又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投入多大?这个帐一算,自然明了。如果对方需求小,直接找对方要研发费用。 ...

小弟的公司和另一个公司合作研发,卖给第三方这个产品,但有点发愁后期的长开拓问题

网友D:
惯性导航?
那建议你去研制巡航导—弹(Cruise Missile)了,这比小车有前途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有市场,不过要开发才行,但开发市场,恐怕就没必要玩研发了。此外,等你市场出来了,国外,国内其他人 ...

这位大哥,现在就是要考虑后期的市场,如果研制出来,需求方需求量不大,浪费了人力,目前发帖的目的想知道这个市场有多大,技术指标精度0.1   定位时长下线15MIN
单GPS+惯导或者纯惯导,质量体积不作要求,毕竟是陆地车载,非军品资质,主要要求调整安装在通信车上的天线的姿态保证其对准卫星就可以了,对方可以提供卫星信号校准,需求方的目标是降成本到10万以内
楼上楼下的兄弟,不好意思,没有一一回复,系统要求一时一贴,别介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惯性导航?
那建议你去研制巡航导—弹(Cruise Missile)了,这比小车有前途多了。 ...

目前服务的客户就需要通信车的,您说的这个是军品,我们还没有资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不懂你说的是什么,技术指标又是什么。

我在帖子里有说到啊,呵呵

网友:
50万以上的研发费,否则别作.

网友E:
如果说车辆在移动中还可以保证对星,那这前景大得不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说车辆在移动中还可以保证对星,那这前景大得不得了

有您这句话,心里踏实了点,没错,就是移动中惯导调资对星,呵呵

网友:
不是明确说了么,有市场,你做的这个只是设备,只有集成之后才是实用产品。
找个合适的应用才有价值,而且还必须是应用范围民用。
专门用于对星意义不大,移动通信或应急通信的需求中也有人做集成了。

这种东西成本不会低,市场的关键在于资金和关系。除非玩价格战,否则还是找找关系和资金吧。有时候有了资金,用资金打通关系;或者用关系外加一些风险投资来玩。

捷联惯导技术在数学上并不新颖了,关键在于成本和速度以及传感器融合技术。国内有相当多的研究机构在做,一旦市场形成,就是玩价格战了。据我所知,有很多人已经做了些应用了,所以如果楼主真是要赌一把,赶快做个好些的应用方案,而不单单是技术指标的设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帖子里有说到啊,呵呵

呵呵,看标题貌似要做灌倒,实际做的东西是个稳描,两者设计中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啊。
不过市场吗,也是很大的,比如奥运航拍的那个自刎云台,倒过来使不就改成你要的东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位大哥,现在就是要考虑后期的市场,如果研制出来,需求方需求量不大,浪费了人力,目前发帖的目的想知 ...

这种简单的应用,花两三万买个高端航模的低端自驾仪,稍微改一下程序就可很快搞定了,捷联算法基本不用动,用输出的实时姿态控制一个三轴云台保持水平指北,剩下的就是根据星的空间坐标和云台基点坐标连一条空间直线的高中数学算法了。这么简单的东西还用50W投资啊?

网友(2012-08-13):
看不懂在讲啥!

网友:
精度小于0.1??
技术指标看不太懂,是0.1度 几米基线下的?组合精度还是纯惯导精度?

网友(2013-10-11):
典型的动中通。
车载雷达天线的。
我看过一款类似的产品。并且解剖了。
用的就是新华龙的两个片子,并且几个编码器。

网友:
就是agv啊,前几年还可以搞一下,现在国内已经大把了,不过没有别的做还是可以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