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熟悉DD-WRT吗?把lan口改了配置----已解决

楼主(2012-05-03):
昨晚DT的把路由器刷了个DD-WRT,一路顺利。。。

进去瞧瞧,各种乱七八糟的配置。。。

然后~看到lan口可以改成PPPoE,心想难道是连上路由器电脑还要连个pppoe才能正常上网吗?多好啊,这样外人就没法蹭网了。然后就改了,然后就顺手设了个用户名密码,然后就点了个应用,然后就果断悲剧了,现在是电脑连路由器不能获取IP,当然也不能登录进去修改配置了,尝试用设置的PPPOE帐号登录也没用,无法连接。

有木有这在方面精通的,怎么个修改法。TTL接口引出来了已经,SSH记得也开着,请各位指教!

——————————————————————————————————————————————————————————
已解决。

TTL启动进入安全模式,运行firstboot直接恢复初始化设置,或者运行 vi /etc/config/network直接修改配置也可以恢复。

网友A:
串口进去nvram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口进去nvram擦掉

我也搜到这个方法了,但是请教具体步骤和指令。现在登录到了 failsafe mode,下面提示root@(none):/# 要求输入命令,请指教什么命令。。。无奈Linux实在不了解。

网友B:
没有复位按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复位按键吗?

貌似。。。这个版本的系统没有复位功能,复位键按了没用

网友B:
192.168.。那个配置界面也进不去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2.168.。那个配置界面也进不去了吗?

对啊~要是能进去就不用这么DT了。。。现在连IP都获取不到,更别谈登录配置界面了

网友C:
Tftp 强行刷r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Tftp 强行刷rom

系统是好的,只不过配置有问题。现在不想再刷机,只想通过TTL把配置改回来。。。刷机有风险,搞不好就成砖了。。。不过现在也是半砖了。。。

楼主:
贴上ttl信息,求助。。

U-Boot 1.1.4 (Dec 31 2011 - 13:38:52)

U-boot MI124

DRAM:  32 MB
id read 0x100000ff
flash size 4MB, sector count = 64
Flash:  4 MB
Using default environment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ag934x_enet_initialize...
No valid address in Flash. Using fixed address
wasp  reset mask:c03300
WASP  ----> S17 PHY *
: cfg1 0x7 cfg2 0x7114
eth0: ba:be:fa:ce:08:41
athrs17_reg_init: complete
eth0 up
eth0
Autobooting in 1 seconds
## Booting image at 9f020000 ...
   Uncompressing Kernel Image ... OK

Starting kernel ...

[    0.000000] Linux version 3.3.3 (gzanan@qq810091899) (gcc version 4.6.3 20120201 (prerelease) (Linaro GCC 4.6-2012.02) ) #2 Sun Apr 29 17:03:03 CST 2012
[    0.000000] bootconsole [early0] enabled
[    0.000000] CPU revision is: 0001974c (MIPS 74Kc)
[    0.000000] SoC: Atheros AR9342 rev 1
[    0.000000] Clocks: CPU:525.000MHz, DDR:400.000MHz, AHB:200.000MHz, Ref:25.000MHz
[    0.000000]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    0.000000]  memory: 02000000 @ 00000000 (usable)
[    0.000000] Initrd not found or empty - disabling initrd
[    0.000000] Zone PFN ranges:
[    0.000000]   Normal   0x00000000 -> 0x00002000
[    0.000000] Movable zone start PFN for each node
[    0.000000] Early memory PFN ranges
[    0.000000]     0: 0x00000000 -> 0x00002000
[    0.000000]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8128
[    0.000000] Kernel command line:  board=TL-WR1041N-v2 console=ttyS0,115200 rootfstype=squashfs,jffs2 noinitrd
[    0.00000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28 (order: -3, 512 bytes)
[    0.000000]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2, 16384 bytes)
[    0.000000]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    0.00000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64kB, VIPT, 4-way,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4-way, VIPT, cache aliases, linesize 32 bytes
[    0.000000] Writing ErrCtl register=00000000
[    0.000000] Readback ErrCtl register=00000000
[    0.000000] Memory: 29288k/32768k available (2087k kernel code, 3480k reserved, 399k data, 200k init, 0k highmem)
[    0.000000] SLUB: Genslabs=9, HWalign=32, Order=0-3, MinObjects=0, CPUs=1, Nodes=1
[    0.000000] NR_IRQS:48
[    0.00000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261.73 BogoMIPS (lpj=1308672)
[    0.080000]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    0.080000]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    0.09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    0.090000] gpiochip_add: registered GPIOs 0 to 22 on device: ath79
[    0.100000] MIPS: machine is TP-LINK TL-WR1041N v2
[    0.310000]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    0.320000]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IPS
[    0.32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    0.330000]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330000]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    0.340000]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    0.340000]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1024 bind 1024)
[    0.350000] TCP reno registered
[    0.350000] UDP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360000]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256 (order: 0, 4096 bytes)
[    0.36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    0.390000]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    0.390000]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LZMA) (RTIME) (CMODE_PRIORITY) (c) 2001-2006 Red Hat, Inc.
[    0.400000] msgmni has been set to 57
[    0.41000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    0.410000] io scheduler deadline registered (default)
[    0.420000] Serial: 8250/16550 driver, 1 ports, IRQ sharing disabled
[    0.440000] serial8250.0: ttyS0 at MMIO 0x18020000 (irq = 11) is a 16550A
[    0.450000] console [ttyS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    0.450000] console [ttyS0] enabled, bootconsole disabled
[    0.460000] m25p80 spi0.0: found en25q32b, expected m25p80
[    0.470000] m25p80 spi0.0: en25q32b (4096 Kbytes)
[    0.480000] 5 tp-link partitions found on MTD device spi0.0
[    0.480000] Creating 5 MTD partitions on "spi0.0":
[    0.490000] 0x000000000000-0x000000020000 : "u-boot"
[    0.490000] 0x000000020000-0x0000000fd8e4 : "kernel"
[    0.500000] mtd: partition "kernel" must either start or end on erase block boundary or be smaller than an erase block -- forcing read-only
[    0.510000] 0x0000000fd8e4-0x0000003f0000 : "rootfs"
[    0.520000] mtd: partition "rootfs" must either start or end on erase block boundary or be smaller than an erase block -- forcing read-only
[    0.530000] mtd: partition "rootfs" set to be root filesystem
[    0.540000] mtd: partition "rootfs_data" created automatically, ofs=330000, len=C0000
[    0.550000] 0x000000330000-0x0000003f0000 : "rootfs_data"
[    0.560000] 0x0000003f0000-0x000000400000 : "art"
[    0.560000] 0x000000020000-0x0000003f0000 : "firmware"
[    0.810000] ag71xx_mdio: probed
[    0.930000] ag71xx_mdio: probed
[    0.940000] eth0: Atheros AG71xx at 0xb9000000, irq 4
[    1.520000] eth0: AR8327 switch driver attached.
[    1.650000] ag71xx ag71xx.0: eth0: connected to PHY at ag71xx-mdio.0:00 [uid=004dd033, driver=Atheros AR8216/AR8236/AR8316]
[    1.670000] TCP westwood registered
[    1.67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    1.670000]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    1.680000] VFS: Mounted root (squashfs filesystem) readonly on device 31:2.
[    1.690000] Freeing unused kernel memory: 200k freed
- preinit -
Press the [f] key and hit [enter] to enter failsafe mode
[    4.680000] eth0: link up (1000Mbps/Full duplex)
- regular preinit -
[    6.770000] JFFS2 notice: (469) jffs2_build_xattr_subsystem: complete building xattr subsystem, 1 of xdatum (0 unchecked, 0 orphan) and 18 of xref (0 dead, 5 orphan) found.
switching to jffs2
- init -
[    6.880000] eth0: link down

Please press Enter to activate this console. [    8.420000] Compat-wireless backport release: compat-wireless-2012-04-17-1-r31481
[    8.430000] Backport based on wireless-testing.git master-2012-04-17
[    8.460000] cfg80211: Calling CRDA to update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    8.820000] cfg80211: World regulatory domain updated:
[    8.820000] cfg80211:   (start_freq - end_freq @ bandwidth), (max_antenna_gain, max_eirp)
[    8.830000] cfg80211:   (2402000 KHz - 2472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8.840000] cfg80211:   (2457000 KHz - 2482000 KHz @ 2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8.850000] cfg80211:   (2474000 KHz - 2494000 KHz @ 2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8.850000] cfg80211:   (5170000 KHz - 5250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8.860000] cfg80211:   (5735000 KHz - 5835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9.100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    9.110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    9.110000]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    9.600000] ieee80211 phy0: Atheros AR9340 Rev:0 mem=0xb8100000, irq=47
[    9.610000] cfg80211: Calling CRDA for country: US
[    9.670000] cfg80211: Regulatory domain changed to country: US
[    9.680000] cfg80211:   (start_freq - end_freq @ bandwidth), (max_antenna_gain, max_eirp)
[    9.690000] cfg80211:   (2402000 KHz - 2472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700 mBm)
[    9.700000] cfg80211:   (5170000 KHz - 5250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1700 mBm)
[    9.710000] cfg80211:   (5250000 KHz - 5330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9.710000] cfg80211:   (5490000 KHz - 5600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9.720000] cfg80211:   (5650000 KHz - 5710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2000 mBm)
[    9.730000] cfg80211:   (5735000 KHz - 5835000 KHz @ 40000 KHz), (300 mBi, 3000 mBm)
[    9.740000]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    9.890000] ip_tables: (C) 2000-2006 Netfilter Core Team
[   10.070000]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   10.100000]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   10.130000] nf_conntrack version 0.5.0 (460 buckets, 1840 max)
[   10.570000]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   12.820000] eth0: link up (1000Mbps/Full duplex)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搜到这个方法了,但是请教具体步骤和指令。现在登录到了 failsafe mode,下面提示root@(none):/# 要 ...

nvram erase吧,当初可是国内第一根连路由器的串口线和JTAG

楼主:
引用 网友A:
nvram erase吧,当初可是国内第一根连路由器的串口线和JTAG

貌似没用,不管我在什么状态下输入都不行。

help指令集,没有看到erase这条指令,有说是UNSET,不知是什么了。。。

网友:
貌似大家都在刷路由啊

网友D:
路由有4个LAN,  难道你4个LAN都挂了?
nvram是用JTAG线才删的..  TTL不知是否可以
用TFTP再重刷固件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路由有4个LAN,  难道你4个LAN都挂了?
nvram是用JTAG线才删的..  TTL不知是否可以
用TFTP再重刷固件不就得了 ...

已解决。

TTL启动进入安全模式,运行firstboot直接恢复初始化设置,或者运行 vi /etc/config/network直接修改配置也可以恢复。

网友E:
tftp 刷吧 等着也不是办法……

变砖?偶一连3天把偶的NW618刷了N遍,没砖……

楼主:
引用 网友E:
tftp 刷吧 等着也不是办法……

变砖?偶一连3天把偶的NW618刷了N遍,没砖…… ...

LS已描述解决方法了。。。感谢帮助

网友:
也折腾过路由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