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热敏电阻的精度问题。

楼主(2012-05-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等好心人解释!

网友:
你选的方案有问题,要想精确显示温度要用热电偶
热敏电阻精度不够的

网友:
好比一点塑料就算做成游标卡尺也不能精度,因为它的热胀冷缩太大

网友:
可以考虑查表加拟合计算,前提是热敏电阻精度够

网友:
应该有a值和B值两个,有一条公式算的,用于线性化处理 公式自己找找吧

网友A:
公式精度不高,特别是高温和低温段。室温附近基本上可以用公式。
最好是查表自己插值,NTC厂家会给你一个温度和阻值的表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式精度不高,特别是高温和低温段。室温附近基本上可以用公式。
最好是查表自己插值,NTC厂家会给你一个温 ...

同意
最好是分段测量、分段处理、分段显示

网友:
先查表,再线性插值

网友:
本身精度有限,貌似做到0.5的误差还是可以的,高精度的测温度用热电阻或者热电偶,配合好的AD可以做到万分之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先查到整数的值 然后在1°之间平均值呀?我昨晚这样做了。是可以的,不知道是不是你说的这个。 ...

NTC 的绝对误差其实挺大的,差0.5度很正常。
它的优点,1是超级便宜,2是温度分辨率很高。即使只用最简单的电路(用等于NTC标称值的固定电阻对AD参考源分压),10位AD在室温附近也可以分辩到0.1度
如果要求绝对精度,根本不能用NTC

厂家给的表格一般是1度间隔的,低于1度的部分自己按照线性换算
比如,表格里面25度是10K,24度是10.4K,那么你测到电阻10.1K就表示24.25度

网友C:
首先:利用B计算或者查表,如果B不准就查表,分段计算B。
其次:利用0.1-0.2度左右的温度计测试下并计算出来的精确度和离散型。
再次:对每一个进行修正。
最后,综合上面的,应该可以做到0.2-0.5度的精度。

这样做出来的精度可以做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利用B计算或者查表,如果B不准就查表,分段计算B。
其次:利用0.1-0.2度左右的温度计测试下并计算出 ...

问题是NTC的离散性已经有0.5度或者更大~
所以怎么校准都白搭
总不能对每个NTC单独校准吧,那不是豆腐卖成肉价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NTC的离散性已经有0.5度或者更大~
所以怎么校准都白搭
总不能对每个NTC单独校准吧,那不是豆腐卖成 ...

看实际啦,问题不能太绝对。

比如你最系统工程,买了一台温度设备,它是不准的,你只能校准啦。

如果是设计方案,这个就不靠谱,太麻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