傻孩子 我想请教你一个有关NTC精度的问题。

楼主(2012-05-0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NTC的1%进度已经非常不错了,你这个是强人所难……

网友A:
1、首先搞到NTC的精确曲线——很多NTC数据手册上都有
2、对NTC进行校准
3、用分段函数将曲线分成很多小线段,然后在小线段上用简单的比例算法即可获得小数级别的精度——其实关键是曲线的精确度。
---------------
NTC精度通常做到+/-1度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2015-01-08):
引用 网友A:
1、首先搞到NTC的精确曲线——很多NTC数据手册上都有
2、对NTC进行校准
3、用分段函数将曲线分成很多小线段 ...

欧姆龙的体温计一个才几十块,精度可以到0.05度。已经通过0.01精度的水银温度计验证过,差不多是这个精度,里边就是通过分压,+-1度,火星科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