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PGA如何产生窄脉冲,基于DE2开发板

楼主(2012-05-03):
我想请教个关于FPGA的问题,我使用了学院的DE2开放板,FPGA芯片型号是EP2C35F672C6N,我想使用它产生脉宽为10ns的脉冲,但是我使用200MHZ的示波器测量时(不知道会不会是示波器问题,而且我是直接使用探针接管脚进行测量的),脉冲的峰值很小,只有700mV左右。我试了很多方法,想会不会是逻辑问题,但是又觉得其实逻辑出来是对的啊,只是幅值小和边沿大;也考虑了芯片管脚问题,会不会是管脚支持不了那么快的频率,然后查了很多有关于这款芯片的I/O管脚特性和配置,然后我也使用了不同管脚和不同配置进行实验,还是一样的效果,(设置LVDS时有一点左右);然后我就想会不会是芯片里面布线布局的问题,这个我就不知道怎么做实验了,我想没那么复杂吧。令我头痛的是我看到一些论文就是可以产生那么窄的脉冲啊,而且他们说得很简单的,大多数都在说什么逻辑可以实现,我照着做也不行啊。希望老师能帮到,谢谢!

有附上实验得到的波形
下面是我的代码,希望有好人能帮帮我,想了很久了
module PLL_ns(        input_clk,
                                burstpulse );

input  input_clk;
output burstpulse;

wire out_pll;
wire burstpulse;
reg[15:0] count_long;
reg singal_n;
reg singal_p;
reg temp;

assign burstpulse = singal_n^singal_p;
PLL pll0(.inclk0(input_clk),.c0(out_pll),);

always@(negedge out_pll)
begin
        singal_n <= singal_p;
end

always@(posedge out_pll)
begin
        if(count_long == 150)
        begin
                count_long <= 0;
                singal_p <= ~singal_p;
        end
        else
                count_long <= count_long + 1;
end

endmodule

网友:
你的示波器带宽是不是只有100MHZ?

楼主:
200MHZ,1G/s,你可以看我的示波器右上角的,这个能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A:
你这示波器看这东西简直是垃圾。10ns的方波想看清至少需要1G的实时采样率!如果还是不清楚实时采样和最大采样的区别,可以到网上仔细搜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示波器看这东西简直是垃圾。10ns的方波想看清至少需要1G的实时采样率!如果还是不清楚实时采样和最大采 ...

我使用的示波器型号是DS5202CA的,我看了它的采样率是1Gs/s,就在示波器的右上角,照你说那应该是最大采样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示波器看这东西简直是垃圾。10ns的方波想看清至少需要1G的实时采样率!如果还是不清楚实时采样和最大采 ...

我查示波器的说明,如下,我想在这个规格下可以测量10ns了吧,我还是换个示波器看看。还有你说的最大采样和实时采样我还真的不懂,网上查的资料都没把它们一起说过,要不就说是最大采样率,要不就说实时采样率。按照我想,也许最大采样率就是说这个示波器可以达到的最大采样率,实时采样率就是使用示波器时所选择的档位对应的采样率,不知道对不对,我猜的。
垂直灵敏度        1 mV/div to 5V/div
时基范围        1ns to 50s/div
单次采样        1GSa/s
等效采样        50GSa/s
输入阻抗        1 MΩ, approx. 19 pF

网友:
实时采样率是指连续采样的最高采样率。高端的16GSps实时采样的缓存都2G4G,最大采样率则是多个ADC采用短移位(如4ADC选用90度夹角则是实时采样,选用1度夹角则是瞬时采样率,但是这种瞬间采样你说有意义吗?美国的一家公司都生产了32GSps的实时采样率,如果瞬时采样率足够好,那你说为什么高端示波器没有几个采用瞬时采样率的?所有使用瞬时采样率的示波器要么是低端,要么是纯忽悠)。还有你这个输出赋值singal_n^singal_p,你打开TechView可以看到它被综合成好几个门,这些门会导致你想不到的情况。真正可用的方法是再用一个IOB寄存器打一拍。

网友A:
还有你这个示波器的探头也不行。19pF输入电容是什么概念?信号到示波器里面之后几乎都没有了。不知道你那是有源的还是无源的。不要用一般的示波器来测高频信号。你会被恶心死的。

网友:
实时采样和最大采样的区别。

网友:
示波器显示不准确,学校的示波器看50mhz以上的信号时峰值都很小

网友:
换等效采样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你这个示波器的探头也不行。19pF输入电容是什么概念?信号到示波器里面之后几乎都没有了。不知道你那是 ...

感谢你的解惑,我查了相关示波器的知识,跟你说的一样。后来去找老师要个高级点的示波器,可以测出来了。我之前一直都以为是FPGA的问题,一直在想如何实现。其实后来我看了示波器的资料,原来还跟探头有关,看来你对示波器的使用很熟悉。  我使用的那示波器探头选择10倍衰减的时候可以测得比较高的频率,当然还要在示波器那里设置一些相关的选项,10ns脉宽示波器显示可以达到2.5V的峰值,所以以后想测高点频率的话可以可以使用这个方法,当然能有高级示波器就更好了,用着高级的心情都不一样了,呵呵。再次感谢!

楼主:
在这里谢谢各位的答复,就不做一一的回复感谢了

网友:
示波器的问题哦  强大的示波器还是必须的  我们公司买的10G采用率  20W RMB  百M以太网的信号都可以观察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