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手 有没有 C语言时序仿真的办法

楼主(2012-05-03):
在工控领域,单片机或者stm32的作用就是输出波形操作外接器件,必须严格控制引脚输出的时序,请问有没有方法仿真后看到编好的C语言的输出时序。

楼主:
大大们 救救小弟吧

网友A:
有个工具叫做………… 逻辑分析仪

网友:
示波器慢慢卡

网友:
电工没有示波器就是那大刀上战场,不是任何时候都能胜任

楼主:
有没有软件就可以解决的 我知道modlism仿真FPGA很好 有没有仿真C语言的?

网友:
仿真C语言?

直接像3楼说的那样用LA看实际产生的波形输出吧

网友:
C语言这东西不带仿真时序的,不一定啥时候就出来个中断,用定时器应该可以。
按你的想法那用FPGA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工具叫做………… 逻辑分析仪

哈哈,就是它了。

网友:
KEIL里面不是有一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