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论坛没法下载,请上传个好用的CopperCAM,拜谢诸位先

楼主(2012-05-03):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highlight=copperCAM

我有这个帖子里的第三次修正

但是不好用,注册了也不好用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highlight=copperCAM

老大发的这个下载不了

去CSDN那下载了,有没有破解文件

郁闷啊

好容易把问题都解决了,一看雕刻线路缺失

出现这个帖子里的问题

http://www.ourdev.cn/forum.php?m ... highlight=copperCAM

相比是没有完全破解,也没有注册好

还请各位帮忙传个好的上来哈

多谢了

楼主:
以前在论坛下的破解版,总是有很多这样活着那样的问题

现在用这个安装的版本加破解文件

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不敢独享,

发出来分享,内附教程(别人写的)

可以说相当好使,请在雕刻有问题的朋友来试验下的说

网友:
顶顶

我的coppercam就诸多问题,出dxf 进 artcam,电路规模不大,还可以手工搞搞,蛮好玩儿的。

网友A:
今天特意来下,呵呵.看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今天特意来下,呵呵.看能不能解决我的问题.

好不好一定要  吱 一声

另外

你的雕刻机底面是什么材料的,

就是用铣平面材料是什么

我用有机玻璃不行,铣不平

是不是电木比较好些

网友B:
不好,文件大了,转换好只能出来很小一部分,coppercam难道就这么垃圾,同求各位高手有好用的拿来分享嘛?同时我还会淘宝上继续找好用的,确定好用就会传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文件大了,转换好只能出来很小一部分,coppercam难道就这么垃圾,同求各位高手有好用的拿来分享嘛? ...

兄弟,我敢说你木有注册有木有

有木有,我里面有个文本说明你没没看有木有

有木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不好一定要  吱 一声

另外

Argee 的雕刻机还没到手吧,是用电木做垫板。

楼主:
恩,有机玻璃或者PVC确实是不适合的~~~~

网友:
你帮我试试这个文件,行的话发个截图来看看

楼主:
刚才试验了下,在默认的情况下,确实是一大片,都看不到线的说

调整输出精度后,能看见部分,但是生成刀路的时候,假死了~~~~

想数说的是,这个软件对你画图的时候也比较挑剔

走线不能重复,连线必须从头到尾,不能半途连接

如果画了一条细线,然后用粗线覆盖更是不好

网友:
没办法,开关电源的板子只能这样

楼主:
现在非常确定你不能生成的原因了

你的部分大面积不规则的覆铜是用矩形填充的

会造成重叠,但是CopperCAM不能处理好重叠

所以,你找那个版本也没用的说~~~~~

trust me

I'm professional

网友:
这个是别人帮我转的,就可以

网友:
我那里有不少电木,不过这东西真的能用来当平面基准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非常确定你不能生成的原因了

你的部分大面积不规则的覆铜是用矩形填充的

你的大面积不规则的覆铜是用什么填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大面积不规则的覆铜是用什么填充的?

楼主:
郁闷了,我没画过这么大电流的板子,

你这是开关电源吧

至少我前进几次转换不行,我找的原因就是以上那些

你这个转的不错啊,哪的软件,传上来啊

要不成,告诉个购买地址也行啊

网友:
CopperCAM我感觉蛮好用的,画PCB(我使用Protel 99 SE软件)时注意下,不要用滴泪和自动铺铜,我一般全手工铺铜,没发现有啥问题。

网友:
这个版本不错
不过还是有些问题。

我洗底用的是厨房台面的雅克力材料,还不错,可以铣得很平,不过里面是加了滑石粉之类的东西的,铣平的时候有点扬尘。

网友:
我也试过铺铜,有铺铜就转不了

网友:
我的PCB软件cadence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了,我没画过这么大电流的板子,

你这是开关电源吧

你给我个邮箱地址,我发给你(注意,只能你自己用,不能转给他人及商业用,我答应过朋友的)

网友:
同求好用的coppercam软件。

网友(2012-06-07):
我现在的coppercam使用pad的gerbe文件手工配置过孔,生成打孔文件经常出错,譬如明明只有两个过孔,生成了一堆的代码,运行一看所有的焊盘都被打空了。手工指定的话没有应用过孔到所有焊盘。郁闷啊。

网友:
最为可怕的是小钻头可以打大孔。

网友:
以前下的一个教程中说双面板要先打开底层文件,再打开顶层文件会好一点。有时不能完全显示大面积覆铜是正常的。

网友:
to:tingjie
你的头像很像我以前一个公司的老板

网友(2013-09-19):
先下来用用,用完再来评价

网友(2014-02-16):
下了2个了,都是载入钻孔位图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