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A460型发电机 AVR板 的英文原版 理解是否有误

楼主(2012-05-03):
Potential Divider and Rectifier take a proportion of the generator output voltage and attenuates it. This input chain of resistors includes the range potentiometer and hand trimmer which adjust the generator voltage.A rectifier converts the a.c.into d.c. for further processing.
分压器、整流器与发电机的输出电压成比例并衰减它。这种调节发电机电压的输入电阻链包括量程电位器和微调。整流器将交流转换成直流以进一步处理。
the amplifier (Amp)compare the sensing voltage to the reference voltage and amplifies the difference (error) to provide a controlling signal for the power devices.The Ramp Generator and Level Detector and Driver infinitely control the conduction period of the Power Control Devices and hence provides the excitation system with the required power to maintain the generator voltage within specified limits
该放大器(功放)比较检测电压的参考电压和放大的区别(错误)提供一个控制信号的功率器件。斜坡发生器和检测器和驱动无级控制的传导时间的电源控制设备,从而提供励磁系统所需功率维持发电机电压在规定的极限

the stability circuit provides adjustable negative ac feedback to ensure good steady state and transient performance of the control system
稳定电路提供可调的负面交流反馈保证了良好的稳态和动态性能控制系统
the low Hz detector measures the period of each electrical cycle and causes the reference voltage to be reduced approximately linearly with speed below a presettable threshold . a light emitting diode gives indication of underspeed running
低赫兹探测器测量每个周期电路,导致基准电压大约线性下降当速度低于预置阈值,一个发光二极管指示出低运行速度
the synchronising circuit is used to keep the ramp generator and low Hz detector locked to the generator waveform period
同步电路是用来保持斜坡发生器和低赫兹探测器锁定到发生器波形周期
the low pass filter prevents distorted waveforms affecting the operation of the avr
低通滤波器防止畸变波形影响AVR的运行
power control devices vary the amount of exciter field current in response to the error signal produced by the amplifier
功率控制装置响应放大器产生的误差信号产生多种的励磁机励磁电流
suppression components are included to prevent subcycle voltage spikes damaging the AVR components and also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conducted noise on the generator terminals
抑制元件包括防止亚电压尖峰破坏器组件也减少的数额进行了噪声对发电机终端

the power supply provides the required voltages for the AVR circuitry
该电源提供AVR电路需要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