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怎样的触摸按键设计抗干扰最优?

楼主(2012-05-04):
最近在用LGT8F08A设计运用在电磁炉上的触摸按键设计,试了很多方法感觉抗干扰不是很满意,大家说说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A:
用的AT的触摸库???那玩意好像就对电源要求很高.不靠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AT的触摸库???那玩意好像就对电源要求很高.不靠谱吧.

它那玩意不可以用在电磁炉上的。

网友B:
电磁炉上,那玩意最好用个屏蔽罩"套"下,比较安全,现在艾滋病太泛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磁炉上,那玩意最好用个屏蔽罩"套"下,比较安全,现在艾滋病太泛滥了。

网友:
电磁炉那玩意还要能防水的......

网友C:
平滑放电曲线真的是件比较头痛的事。不过可以试试看把采样提高来做。如果是用比较器来做的话就只能是增加更多的充放电次数来确定这个曲线的确是正常的。否则真没什么好办法,还有就是最好充放电的频率做成几组,不让其与某一个频率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滑放电曲线真的是件比较头痛的事。不过可以试试看把采样提高来做。如果是用比较器来做的话就只能是增加更 ...

成熟的方案都是采用电荷转移的方法,用一个频率去充放电,再采用AD测电压。

网友(2012-06-18):
AVR的就是电荷转移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