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LGT供电的问题,电源为波动变化3--30V,如何搞呢?

楼主(2012-05-04):
问下LGT供电的问题,电源为波动变化3--30V,如何搞呢?
看了下AMS1117-3.3的参数:
--------------------------------------------------------------
AMS1117-3.3编辑本段基本参数:
特点:
  三端可调或固定电压3.3V输出电流为1A线路调整率:0.2%(最大)负载调整率:0.4%(最大)封装类型:SOT-223
绝对对大额定值:
  工作结温范围:-40~125°C输入电压:15V焊接温度(25秒):265°C存储温度:- 65~150°C
电气特性:
  输出电压:3.267~3.333V(0<= IOUT<=1A , 4.75V<=VIN<=12V)线路调整(最大):10mV(4.75V<=VIN<=12V)负载调节(最大):15mV(VIN=5V,0<= IOUT<=1A)电压差(最大):1.3V电流限制:900~1500mA静态电流(最大):10mA纹波抑制(最小):60dB
---------------------------------------------------------------
不能满足要求。

网友:
这也太大了吧,先加个7805,然后再加1117-33.       7805加个大散热片。

网友:
LS,加7805啊,那3-5V这一段怎么办?

网友:
DCDC或直接用个3V稳压管,反正电流小

网友:
还有个馊注意用LED当稳压管

楼主:
看了下,这个片子 lm2596 好像可以。

网友:
看你要求多大的电流,和怎样的电压调整率了。要求不高时,最简单的办法是稳压管加三极管扩流。

网友:
整个那种集成的buck芯片?

网友A:
34063用开关电源的片子吧。

网友:
BUCK-BOOST芯片,比如LM5118,具体电压是否合适,自己看手册,相信LINEAR和TI,美信,也有类似的芯片

网友:
1117绝对不能用的
输入超过12V,输出就不稳定了

这么大的摆幅,只能选择兼具升降压功能的DC-DC芯片

好象有个老片子499可用,记不清前坠了

网友:
用小的sop8的开关电源,有一个电感。

网友:
输出电压具体值?
负载电流范围?
纹波有无要求?

34063在30V可以,但好像在3V是不能工作的(具体请查其规格书)
如果只是给MCU供电,那么8楼阿莫的方案可行,

如果还需要电流更大,那么7楼的方案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三极管需要散热。

TB上有大量的两线制电压表,要推数码管,电压范围有到50V的,看照片也是没有用开关电源的方案,价格也不贵,楼主可以买来拆给大家一起看看。。。。呵呵

网友B:
给个34063 SEPIC仿真,输入在3-30V变化,输出3.3V,负载电流约60mA,效率不会太高,估计60-70%左右。
L1/L2实际可以是绕在同一磁芯上的1:1变压器,也可以分开两个电感(效率稍低),由于电压变化范围太大,输出纹波较大,必须加pi型滤波,因此实际电路至少需要两个电感和滤波电容,占地面积可能还是挺大,不过胜在便宜,几块钱成本。
实际电路没搭过,不过仿真和实际出入应该不大,欢迎做小白鼠。

网友:
用DCDC开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给个34063 SEPIC仿真,输入在3-30V变化,输出3.3V,负载电流约60mA,效率不会太高,估计60-70%左右。
L1/L2 ...

我准备用LGT驱动SEPIC电路做USB电压输入的单节锂电充电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063用开关电源的片子吧。

看了一下34063,真的可以.

网友:
34063 buck是不行的,压差太大,3V输入时最多只能输出1.5V左右,必须用SEPIC或buck-boost拓扑。
buck必须找MOSFET开关,占空比能到90%以上的,3V输入时输出才能维持在2.7V左右,最好是占空比能到100%的。不过这种IC通常都是低压的,最大输入电压<10V,能到30V的有也很贵。
所以34063 SEPIC几乎是BOM成本3元以内的唯一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