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哪个字模软件可以生成8*6,8*7,8*8的字模呢

楼主(2012-05-04):
如题:最进弄了一个液晶,字体大小为8*6的,但网上找了好多的软件都不能生成这个大小的字模

请大家推荐一个吧,先谢谢了

网友A:
我有5×8的ASCii 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5×8的ASCii 库

能发一份吗

网友A:
const u8 font_5_8[][5] = {
/*
* delta = SPCACE(0x20)
*/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SPACE
0x00, 0x00, 0x4f, 0x00, 0x00, // !
0x00, 0x07, 0x00, 0x07, 0x00, // "
0x14, 0x7f, 0x14, 0x7f, 0x14, // #
0x24, 0x2a, 0x7f, 0x2a, 0x12, // $
0x23, 0x13, 0x08, 0x64, 0x62, // %
0x36, 0x49, 0x55, 0x22, 0x50, // &
0x00, 0x05, 0x03, 0x00, 0x00, // '
0x00, 0x1c, 0x22, 0x41, 0x00, // (
0x00, 0x41, 0x22, 0x1c, 0x00, // )
0x14, 0x08, 0x3e, 0x08, 0x14, // *
0x08, 0x08, 0x3e, 0x08, 0x08, // +
0x00, 0x50, 0x30, 0x00, 0x00, // ,
0x08, 0x08, 0x08, 0x08, 0x08, // -
0x00, 0x60, 0x60, 0x00, 0x00, // .
0x20, 0x10, 0x08, 0x04, 0x02, // /
0x3e, 0x51, 0x49, 0x45, 0x3e, // 0
0x00, 0x42, 0x7f, 0x40, 0x00, // 1
0x42, 0x61, 0x51, 0x49, 0x46, // 2
0x21, 0x41, 0x45, 0x4b, 0x31, // 3
0x18, 0x14, 0x12, 0x7f, 0x10, // 4
0x27, 0x45, 0x45, 0x45, 0x39, // 5
0x3c, 0x4a, 0x49, 0x49, 0x30, // 6
0x01, 0x71, 0x09, 0x05, 0x03, // 7
0x36, 0x49, 0x49, 0x49, 0x36, // 8
0x06, 0x49, 0x49, 0x29, 0x1e, // 9
0x00, 0x36, 0x36, 0x00, 0x00, // :
0x00, 0x56, 0x36, 0x00, 0x00, // ;
0x08, 0x14, 0x22, 0x41, 0x00, // <
0x14, 0x14, 0x14, 0x14, 0x14, // =
0x00, 0x41, 0x22, 0x14, 0x08, // >
0x02, 0x01, 0x51, 0x09, 0x06, // ?
0x32, 0x49, 0x79, 0x41, 0x3e, // @
0x7e, 0x11, 0x11, 0x11, 0x7e, // A
0x7f, 0x49, 0x49, 0x49, 0x36, // B
0x3e, 0x41, 0x41, 0x41, 0x22, // C
0x7f, 0x41, 0x41, 0x22, 0x1c, // D
0x7f, 0x49, 0x49, 0x49, 0x41, // E
0x7f, 0x09, 0x09, 0x09, 0x01, // F
0x3e, 0x41, 0x49, 0x49, 0x7a, // G
0x7f, 0x08, 0x08, 0x08, 0x7f, // H
0x00, 0x41, 0x7f, 0x41, 0x00, // I
0x20, 0x40, 0x41, 0x3f, 0x01, // J
0x7f, 0x08, 0x14, 0x22, 0x41, // K
0x7f, 0x40, 0x40, 0x40, 0x40, // L
0x7f, 0x02, 0x0c, 0x02, 0x7f, // M
0x7f, 0x04, 0x08, 0x10, 0x7f, // N
0x3e, 0x41, 0x41, 0x41, 0x3e, // O
0x7f, 0x09, 0x09, 0x09, 0x06, // P
0x3e, 0x41, 0x51, 0x21, 0x5e, // Q
0x7f, 0x09, 0x19, 0x29, 0x46, // R
0x46, 0x49, 0x49, 0x49, 0x31, // S
0x01, 0x01, 0x7f, 0x01, 0x01, // T
0x3f, 0x40, 0x40, 0x40, 0x3f, // U
0x1f, 0x20, 0x40, 0x20, 0x1f, // V
0x3f, 0x40, 0x38, 0x40, 0x3f, // W
0x63, 0x14, 0x08, 0x14, 0x63, // X
0x07, 0x08, 0x70, 0x08, 0x07, // Y
0x61, 0x51, 0x49, 0x45, 0x43, // Z
0x00, 0x7f, 0x41, 0x41, 0x00, // [
0x02, 0x04, 0x08, 0x10, 0x20, //
0x00, 0x41, 0x41, 0x7f, 0x00, // ]
0x04, 0x02, 0x01, 0x02, 0x04, // ^
0x40, 0x40, 0x40, 0x40, 0x40, // _
0x00, 0x01, 0x02, 0x04, 0x00, // `
0x20, 0x54, 0x54, 0x54, 0x78, // a
0x7f, 0x48, 0x44, 0x44, 0x38, // b
0x38, 0x44, 0x44, 0x44, 0x20, // c
0x38, 0x44, 0x44, 0x48, 0x7f, // d
0x38, 0x54, 0x54, 0x54, 0x18, // e
0x08, 0x7e, 0x09, 0x01, 0x02, // f
0x0c, 0x52, 0x52, 0x52, 0x3e, // g
0x7f, 0x08, 0x04, 0x04, 0x78, // h
0x00, 0x44, 0x7d, 0x40, 0x00, // i
0x20, 0x40, 0x44, 0x3d, 0x00, // j
0x7f, 0x10, 0x28, 0x44, 0x00, // k
0x00, 0x41, 0x7f, 0x40, 0x00, // l
0x7c, 0x04, 0x18, 0x04, 0x78, // m
0x7c, 0x08, 0x04, 0x04, 0x78, // n
0x38, 0x44, 0x44, 0x44, 0x38, // o
0x7c, 0x14, 0x14, 0x14, 0x08, // p
0x08, 0x14, 0x14, 0x18, 0x7c, // q
0x7c, 0x08, 0x04, 0x04, 0x08, // r
0x48, 0x54, 0x54, 0x54, 0x20, // s
0x04, 0x3f, 0x44, 0x40, 0x20, // t
0x3c, 0x40, 0x40, 0x20, 0x7c, // u
0x1c, 0x20, 0x40, 0x20, 0x1c, // v
0x3c, 0x40, 0x30, 0x40, 0x3c, // w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 x
0x0c, 0x50, 0x50, 0x50, 0x3c, // y
0x44, 0x64, 0x54, 0x4c, 0x44, // z
0x00, 0x08, 0x36, 0x41, 0x00, // {
0x00, 0x00, 0x7f, 0x00, 0x00, // |
0x00, 0x41, 0x36, 0x08, 0x00, // }
0x08, 0x04, 0x08, 0x10, 0x08, // ~

/*
* Index = 0x5f
*/
0x08, 0x08, 0x2a, 0x1c, 0x08, // ->                [0x5f]
0x08, 0x1c, 0x2a, 0x08, 0x08, // <-                [0x60]
0x04, 0x02, 0x7f, 0x02, 0x04, // ↑                [0x61]
0x10, 0x20, 0x7f, 0x20, 0x10, // ↓                [0x62]
0x15, 0x16, 0x7c, 0x16, 0x15, // ¥                [0x63]
0x03, 0x3b, 0x44, 0x44, 0x44, // ℃                [0x64]
0x03, 0x03, 0x7c, 0x14, 0x14, // ℉                [0x65]
0x44, 0x28, 0x10, 0x28, 0x44, // ×                [0x66]
0x08, 0x08, 0x2a, 0x08, 0x08, // ÷                [0x67]
0x38, 0x44, 0x48, 0x30, 0x2c, // α         [0x68]
0xf8, 0x54, 0x54, 0x54, 0x28, // β                [0x69]
0x28, 0x54, 0x54, 0x44, 0x20, // ε                [0x6a]
0x3e, 0x49, 0x09, 0x09, 0x06, // ρ                [0x6b]
0x38, 0x44, 0x4c, 0x54, 0x24, // σ                [0x6c]
0x40, 0x3f, 0x08, 0x08, 0x1f, // μ                [0x6d]
0x1f, 0x08, 0x08, 0x3f, 0x40, // η                [0x6e]
0x3c, 0x4a, 0x4a, 0x4a, 0x3c, // θ                [0x6f]
0x58, 0x64, 0x04, 0x64, 0x58, // Ω                [0x70]
0x44, 0x3c, 0x04, 0x7c, 0x44, // π                [0x71]
0x30, 0x28, 0x10, 0x28, 0x18, // ∞                [0x72]
0x30, 0x28, 0x24, 0x28, 0x30, // △                [0x73]
0x08, 0x1c, 0x08, 0x08, 0x0e, // Enter<-[0x74]
};

纵向取模。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st u8 font_5_8[][5] = {
/*
* delta = SPCACE(0x20)

嗯,给力
我明天试试啊
多谢了

你是怎么弄出来的呢?手工?

网友:
也是在这个论坛找到的

网友:
5*8太小了,不适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发上来给你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发上来给你看看

多谢,我试试

网友(2013-05-21):
不错,刚好用到。

网友C:
这个用些小软件就能轻松搞定,给你上传一个我常用的吧!(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取模方式,PS:还能转化图像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些小软件就能轻松搞定,给你上传一个我常用的吧!(请根据实际需要选择不同的取模方式,PS ...

多谢,已经在用这个软件 了

网友:
记号,有用的着的时候

网友:
Mark,说不准以后用得上。

网友(2013-12-09):
PCtoLCD2002对点阵数量比较多的时候还行,数量少,比如5*7 5*8 就不行了,也能生成,效果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