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一个成品的程控电源放家里用,哪一个靠谱?

楼主(2012-05-04):
单路就ok,30V到60V输出足够了,最大电流至少3A,有5A、6A更好
体积不要太大,不能太丑,算是一个家用电器
测试一下电路板,偶尔给电池充电、给手台充电,千万要稳定,烧了后面的电器就划不来
在×宝上找了一番,有这么几个,看看大家用得怎么样

记得在阿莫的帖子中看到过这个电源,体积挺小的,只有1.5公斤多点
是开关电源+线性电源的组合

这个是台湾品牌,稍微贵点,要1.1k左右

这两个算是大路货么?不贵,倒是挺重的

网友:
同问,我也想买2个

网友A:
自从被安泰信电源搞过一次就再也不敢用了,那次是电流保护失效,后来测试,新的电源居然就偶尔失灵

现在用的二手电源,带gpib的

网友:
台湾艾德克斯不错,我们公司有几个他的电源和电子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从被安泰信电源搞过一次就再也不敢用了,那次是电流保护失效,后来测试,新的电源居然就偶尔失灵

现在用 ...

GPIB用得多不?做ATE?

网友:
第一个可以,比台湾的便宜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GPIB用得多不?做ATE?

自己玩,用处还真不多,手里的一个老的台式万用表也有GPIB,GPIB的卡舍不得买

网友:
ITECH的能到60V

网友:
前面三个的拆机图网上都有的吧, 看了就知道买谁的了

楼主:
看了爱德克斯的拆解,貌似工艺还不错

网友:
很明显是ITECH电源。

网友:
我买了第一个,感觉还可以。

楼主:
入手第一个,等快递了

网友:
等待楼主的试用感受,做下参考。

网友:
买安捷伦的吧,不后悔

网友:
我有第二个,当时急用咬牙买的

楼主:
最终出手台湾的it6720
可能软件上有点小问题
恒流模式只能到60w的功率,恒压模式可以到100w

网友(2013-08-29):
引用 楼主:
最终出手台湾的it6720
可能软件上有点小问题
恒流模式只能到60w的功率,恒压模式可以到100w ...

这不是软件问题,是硬件问题。因为它是恒功率控制的,功率余量不足,在低压大流时达不到100W功率。

网友:
另外,你的测量不一定准确。可以考虑用电子负载来测量。

网友:
第一个貌似也不便宜

网友B:
有钱还是上安捷伦的吧,省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钱还是上安捷伦的吧,省心

请问安捷伦哪些型号比较好?
除了安捷伦还有哪些比较可靠?
感谢您~!

网友(2013-10-10):
同求,有个电源方便多了

楼主:
去年的帖子还能顶?
今年公司组建试验室啦,报批了好几台设备。
电源有两个,普源的DP832A和安捷伦的E3645A
这下方便多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钱还是上安捷伦的吧,省心

安捷伦的贵呀,台湾最好的属于致茂的,不过价格不便宜,随便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