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4432一接收就假死

楼主(2012-05-04):
之前打了批样板,测试没啥问题了,昨天又打了一批,焊好了3块,其中1块发送接收都正常,有2块发送正常,一接收就死机,短路虚焊问题我都找过N遍了,基本可以排除,这2块有问题的板子现象相同,发送都正常,本来读02H地址返回21H,是工作在接收状态,但是一有数据过来就变成00了,挂起了,GPIO0输出数据时钟,而此时数据时钟也没有了,但是点击发送还是可以正常发送的,发送完数据时钟也有了,02H地址也回到21H,还是接收模式,这个问题很让我头疼,描述的很乱,麻烦各位帮我想想还可能是哪里问题造成接收数据的时候4432挂起。

注:3块板子 器件一样 程序一样

网友:
你可以到我们公司买现成的SI4432 来判断 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

网友A:
可能软件是FIFO访问没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软件是FIFO访问没处理好

那我修改下程序试试看

楼主:
有问题的板子经过这几天的调试 问题依旧,没问题的那个板子怎么搞都是好的,同样的软件,感觉上还是硬件焊接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硬件焊接问题,我之前也遇到差不多的情况,是发送也会失败,POR出来就不对,后面检测都是焊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玩无限还是弄台频谱吧,当然专业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别人做出来的2KM没问题,而你的可能只有几米甚至不 ...

频谱仪还是有的,公司有一台比较老的,现在空旷距离1500米左右,还凑合吧,比不上他们那些专业做的,对我们公司的应用够了。这个问题已经找到了,是板子焊的有问题,手工焊的样板,还有是快速PCB质量不行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频谱仪还是有的,公司有一台比较老的,现在空旷距离1500米左右,还凑合吧,比不上他们那些专业做的,对我 ...

快速PCB一定要测试过才行,我吃过两次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