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朋友问的,阻容降压的LED灯EMI超标,什么原因?

楼主(2012-05-04):
(图片)

网友:
一个高频滤波电容都没有,真够省的啊,超标也正常

网友:
是够节约的

网友A:
RC这个东西本身能不能过认证?

楼主:
俺分析的原因应该是:
1、桥在导通临界点时、反向恢复时,PN结产生的。这个容易解决
2、三极管在临界状态时产生的。如果和这个有关,怎么处理?

似乎也没别的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C这个东西本身能不能过认证?

RC本身是不会的。

网友:
感觉这个过得了EMI也过不了谐波,不知道他们过认证(整套)怎么搞的。

网友(2014-05-11):
超标在60M附近,说明问题不大,在多出并几个10p的小电容能解决问题

网友B:
超标在60M附近,说明问题不大,在多出并几个10p的小电容能解决问题
这个电路还是亮度自动调节的呀,不过稳压管很容易坏的,我有解决方案

网友:
请问下面的这个emi参数是怎么来测出来的,用的软件还是?

网友(2014-06-24):
引用 网友B:
超标在60M附近,说明问题不大,在多出并几个10p的小电容能解决问题
这个电路还是亮度自动调节的呀,不过稳 ...

烧稳压的有什么好办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