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T芯片维护升级的疑问?

楼主(2012-05-04):
假如,先前的产品,已经卖到国外了。
后期发现,软件存在一个小Bug,需要维护升级。

难道,直接把 目标码 和 编程器发给对方,让对方升级?(造成目标码泄露)

LGT芯片,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LGT支持在线升级功能。可以通过软件改写程序FLASH。你的代码可以是加密的,
内部的升级程序通过简单的解码后烧写到FLASH。

但问题是, 如果不把代码和升级方法告诉他, 你可能需要支持网络升级:)
任何一个产品都遇到LZ所说的这个问题。

楼主:
能否理解为,
具备内部Flash代码,对Flash区域进行擦除,读,写功能? 即可以自己编写Bootloader?
那么此时编程器的读保护,是否对其有影响?

楼主:
还有个疑惑就是
AP Flash,Data Flash 的寿命是多少?

网友A:
1. 如果你实现了IAP, 比如说你实现了通过串口的自升级IAP,
    这个接口的保密措施就需要IAP负责。 一个简单的办法, 就是不实现读功能。只实现擦/写
    如果需要读写比较, 这个可以做到IAP程序内部。

2. AP FLASH的擦写寿命是2W次。 DataFLASH使用了内部均衡算法, 我们测试可保证5W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如果你实现了IAP, 比如说你实现了通过串口的自升级IAP,
    这个接口的保密措施就需要IAP负责。 一个 ...

对于IAP,假如外部设置了读保护。但内部的IAP仍然可以读取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