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性电源的寿命问题

楼主(2012-05-04):
     小弟正在选择合适的电源方案,请教板上各位大牛:
   输出电压DC24V-30V,输出电流300mA,输出功率10W左右的线性电源一般寿命可以达到多久?
   对于这种规格的电源,选择什么样的芯片(方案)较合适?
   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我用的是ADUC845,但是还只是在设计阶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