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一款低耗电的DC-DC或LDO,3.7V-3.3v 1117简直是个电老虎

楼主(2012-05-04):
1117简直是个电老虎
看datasheet里面是三极管  不是mos管,线性电源太费电

1117的datasheet上标明的静态电流5ma  ,低功耗时代,这东西用不起啊,我实测输出端什么也不接,静态电流有3.3ma

根本不适合电池供电

哪位大侠推荐一款  比1117优秀的dc-dc吧

只需把锂电池的3.7-4.2 电压 稳定在3.3就行了   电流要求不大  最大200ma就行。

LDO也行

网友:
电路200mA是持续工作吗,不是的话,可以试试低压差的低静态功耗的LDO

网友:
XC6206P332,1uA静态电流。

网友:
ROHM有的,去他的官网找找!

网友:
看看我前天发的:http://www.ourdev.cn/thread-5472319-1-1.html

网友:
你这个应用建议还是使用低静态功耗的LDO。静态电流uA级的。建议可以试试HT7533,2uA左右的静态电流。价格便宜容易买到,不过电流可能达不到200mA,100mA是没问题的。
如此低压差情况下使用DCDC在<10mA输出的情况下效率基本《80%。大电流效率有优势。另外压差这么小常用的NMOS+自举电容的DCDC不一定能用。

网友:
xc6206p332mr,静态电流1uA

网友A:
SPX3819-3.3V这个非常好用哦......带关断功能,价钱便宜1.5~2.5

楼主:
持续工作的电流也就50mA  我发现有那种5脚小封装  LDO  但是型号不知道

楼主:
多谢,楼上的

网友:
TPS62730

Input Voltage Range V IN from 1.9V to 3.9V
Typ. 30nA Ultra Low Power Bypass Mode
Typ. 25 µA DC/DC Quiescent Current
Internal Feedback Divider Disconnect

体积超级小,外围超级简单,超级省电,当然价格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X3819-3.3V这个非常好用哦......带关断功能,价钱便宜1.5~2.5

这个。。1.x的价格相对于2毛以下的价格没有丝毫竞争力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X3819-3.3V这个非常好用哦......带关断功能,价钱便宜1.5~2.5

什么年代了 还学福传

网友B:
SPX3819-3.3V  //超级贵!

有没有 批量价格在 0.07左右的 3.3v   ldo

网友:
MD5333,最大500mA;
MD7533,最大300mA

楼上居然想买7分钱的LDO,我面壁去了。

楼主:
xc6206p332  这个不错,不知道假货多不多

网友C:
我用的是TPS7333,压降0.2V

网友:
质量好,才是设计的关键...........

网友:
xc6206p332  很不错  两种封装
xc6206p332MR    SOT23
xc6206p332PR    SOT89

网友:
xc6206p332  标记

网友(2012-06-27):
这个得标记下

网友:
我用CAT6218,很不错,SOT23-5封装

网友:
上海贝岭的也有,静态1u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TPS7333,压降0.2V

请问,你的客户端是那里来的???

网友:
mark,低耗电的dc-dc或者ldo选型

网友:
1117, Vin与Vout压差至少要0.8V吧?

但从这点就不符合楼主要求。

其他器件MARK下。

网友:
LP3985-3.3 符合你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SPX3819-3.3V  //超级贵!

有没有 批量价格在 0.07左右的 3.3v   ldo

只有去抢了,不要钱。。

网友:
这个非常多的选择噢.
就是要多加条件
1,价格
2,好买不?

网友:
比较好的LDO一般都在1元以上,我还没见过1毛钱的LDO,有也不敢用

网友(2014-03-20):
台湾远翔的,有很多IC能满足LZ的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X3819-3.3V这个非常好用哦......带关断功能,价钱便宜1.5~2.5

这个用过,好用。推荐。